SKF 轴承问题 求助

楼主(2008-11-27):
CNC车床主轴轴承是SKF 7016 ACDGA/P4A,(轴承上印的,产地是ITALY)新机床使用不到1年已经第三次更换轴承了(绝对保证非撞机损坏),现在和机床生产厂家纠缠不清,要拿轴承去做损坏原因分析,不知该去哪里 .
刚刚在SKF中国网站上搜索了下,SKF  High-precision bearings系列产品没有型号完全相同的产品,不知道是否是假货.
先上张搜索到的相近型号图片. 明天把轴承清洗干净了再上照片.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SKF

High-precision angular contact ball bearings SKF high-precision angular contact ball bearings
(† fig. 10) are produced in three different dimension series – 719, 70 and 72 – and
are available with contact angles of 15° (suffix CD or CE), 18° (suffix FB) and 25° (suffix ACD,
ACE). Bearings for universal matching are identified by the designation suffix G, followed by A, B,
or C for the preload class (e.g. 71910 ACDGA/P4A). Sets of two bearings with matched bore and
outside diameter are also available. Depending on the preload class, these carry the designation
suffix DGA, DGB, or DGC (e.g. 7006 CD/P4ADGB). Also, matched sets of two or more bearings can be
supplied.

http://www.skf.com/files/683101.pdf

网友:
我对机床接触过,可以加入讨论,或者直接给我电话:15928407879

网友:
SKF 7016 ACDGA/P4A
型号,产地无误,发个照片上来。

楼主:
发邮件去上海了,没人回
谁有上海办事处的联系资料
发个轴承正反面的照片上来,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损坏原因分析可以去检测中心 洛阳和杭州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杭州具体在哪里呢?怎么联系?我想去杭州近点

网友:
这个轴承出现的问题或现象是什么?你可以和洛阳轴承研究所联系,检测下原因和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洛阳轴承研究所和杭州轴承试验研究中心都是国家级的吗?上海SKF 工程中心能做损坏原因分析不?

楼主:
打电话到杭州了,他们说能做,等会再联系下洛阳那边看看

网友:
能说一些详细情况吗?
比如,装配结构,前端用什么轴承,后端用什么轴承,什么配对方式,用什么润滑方式(选什么润滑脂),你常用的工作转速是多少?
另,出现的具体异常问题主要有哪些方面?在运行中,是否有关注轴承的温升、噪音、加工精度是否有下降的情况?
新轴承装配好后,端面跳动、径向跳动分别是多少?
你发轴承去检测,是检测轴承是正品,还是想找到轴承损坏的真正原因?
个人建议也检测一下轴的情况。

补充一下你说的轴承后缀详解:
ACD 25度接触角的单列角接触球轴承,其内部设计经过优化
GA   轻预负荷
P4A 尺寸精度符合ISO公差4级,旋转精度符合ABMA公差级ABEC 9级

精密轴承装配也很关键,影响轴承寿命的因素也很多。

楼主:
回复37596647第11#贴子

后端轴承为一锥度轴承,具体型号我没记下(没坏就没换下来)
润滑脂估计是很烂的那种,我这还有一包这次换轴承没用完的。
主要异常:随着运行时间越长,主轴旋转噪音越来越大,且关机状态下用手去旋转主轴也能明显感觉出噪声(有拆除编码带)
常用转速不高于2200r/Min,厂家标称最高转速6000r/Min。
由于是加切削液加工运行中没有关注过轴承升温情况(设备厂家认为、机构、装配及润滑都没问题)。
第二次更换完轴承后曾出现精加工时表面振纹严重现象(同样的加工条件,同样的产品)
新轴承装配好后,端面跳动、径向跳动分别是多少?是厂家检测的,认定没问题。
至于主轴厂家认定没问题。
我只想证明轴承不是我撞机损坏的就行,至于其它什么原因都与我无关,那是厂家该负的责任。

装配结构中,现在机床上前端不是三个轴承是两个,中间那个轴承现在厂家用一隔圈代替估计是为降低成本。后端是一锥度轴承

网友:
看了图纸,与你所描述的有所不同,从图纸来看,后端是配对的角接触轴承,型号应该与前端一样。

另外,你说曾出现振纹严重的情况,是经常出现,还是个别现象?切削参数选择是否合理?

你提出的要检测,我个人认为很难与厂家达成一致,因为这个轴承是SKF的,国内的检测报告,厂家可能并不认同。

上海SKF办的电话你试着联系一下,021-53068866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个人感觉轴承不会是假的。
主要损坏的原因有两点:
1.润滑脂差。
2.装配不合理。
楼主说三套轴承用两套,中间用隔圈代替,其实轴承应该就是两套,隔圈是用来调整两套轴承间隙(游隙)的。
楼主可以参考: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6663&extra=&page=1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8328&extra=&page=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后端是一款轴承外圈和内圈可以分开的那种锥度轴承,和前端轴承不一样.
振纹严重现象我也不知道和轴承有没有关系,那时是做一批10万只产品,换轴承前后都是相同的切削参数,没换之前产品是好的,换过之后就有振纹现象,现在产品也做完了无从比对了.
是厂家提出要检测,不是我提出要检测.我认为要找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当然SKF只要是客观公正,也是可以的.

网友:
最怕遇到质量问题,呵呵!

原来是机床厂家要求检测,那你权衡一下看由哪里检测方便吧。

这个轴承应该不贵啊,一个应该不会超过2000吧,检测费用大概是多少?

我对SKF机床轴承不太了解,不过一直认为SKF机床轴承方面并不专业,你是否尝试选用其它品牌的轴承呢?只是装配起来有点伤脑筋,呵呵。

FAG、NTN都不错,你可以尝试了解一下。上面我已经将SKF后缀的具体意义发出来了,你可以提供给品牌的代理商代为转换。为了避免广告之嫌,我不会向你卖轴承,放心,呵呵!

另外,楼上说用隔圈代替了一个轴承,是机床厂出厂就是这样,还是后来维修时改成这样的?三联组合是一种较经济的组合方式(相对于四联组合),但缺点就是每个轴承的轴向负载所承受的力不均匀,其中一个轴承负载相对较大。如果设计时是按照三联配对的,而出厂或者维修时用隔圈替代了的话,可能出现因轴向负载过大而导致轴承损坏。

以上都是猜测,呵呵。

期待你检测后的后续报道,谢谢!

网友:
这不一定是轴承的质量问题,
装配结构中,现在机床上前端不是三个轴承是两个,中间那个轴承现在厂家用一隔圈代替估计是为降低成本。后端是一锥度轴承。
主轴设计一般是抄老外的,不能随便动的,况且中间那个轴承还起到调节游隙的作用。
你可以先找经销商,通过他们找SKF。

楼主:
出厂时是前三后一,第一次换轴承后就换成了前二后一的结构,结果第一次更换后30天都不到就坏了,那次厂家检测出床头箱内孔尺寸偏大,第二次整个床头箱都换了,但到现在第三次换也没有超过两个月.

检测费用目前还没出来,感觉SKF的手续出特烦琐

网友:
我明白了,你这个可以找厂家索赔的。

明显是厂家为了节约维修成本,少装了一个轴承。这个你一定要据理力争。造成的结果就是单个轴承的负载远大于原设计,一个轴承承受了设计时两个轴承的轴向负载。这一点你可以向SKF说明,其实轴承厂家只是根据故障轴承是很难判断的,所以还需要用户提供详细的运行情况方面的信息。所以你最好整理一下,一并提供给检测单位参考,还有你最好将所填装的润滑脂也提供给检测单位,相信结果会很快出来的。

后端应该是一个内圈带锥度的双列圆柱滚子轴承(但也有可能是单列的)。这个轴承也可以影响轴的端面跳动及径向跳动,我在实际工作中就曾经遇到过。这个轴承径向游隙是带锥度的内圈,配合与带锥度的轴的轴向移动量来调节的。

这个维修工程师真是太牛了,这样的事都敢做。难怪你说曾出现振纹,因为轴承的刚性不够呵,主轴在超过一定负荷时跳动就会变大。还有,维修时,为了达到所要的精度,维修工程师是否磨了隔圈,通过加大预紧力来提高轴承的刚性,达到所要求的端面跳动及径向跳动值?

期待你后续报道,明天出差,晚上回来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37596647社友:谢谢您的提醒,
后端是一个内圈带锥度的双列圆柱滚子轴承没错.
我真是服了国产机床厂家,第一次换轴承时我在现场就跟他们主管技术和维修的领导反映了本来三个换二个后轴承的负载肯定加大,影响轴承使用寿命,他一再强调说没事.现在问题来了还说是我撞坏的
维修工程师还会磨隔圈?换下来碰毛了都是我拿挫刀修掉的,现在真怀疑他们工程师的技能水平.

等事情结束后,再把厂家名字\具体型号等发上来.
提醒买国产设备的厂家要慎之又慎,我买设备首选国货,可国货并不支持我

网友:
其实也大可不必因此看轻国货。

何况在数控机床这块,国货走的也不容易。

我做轴承了解一些,机床轴承是属精密类,出问题概率大一些。而且机床厂往往为了订进口的精密轴承,需要等上1年甚至更长时间,精度超过P4级以上,国外还可能限制出口。还有精密轴承调试起来也很麻烦,别说维修工程师,就是原厂装配的工程师,都很头疼。进口的机床,轴承也容易坏啊,呵呵。

出问题了,关键是调整好心态,有理有据的先沟通,尝试把问题解决。

网友:
也谈一下看法:
1、主轴轴承在更换时要同时换,前端后端一起,即使有的轴承没有坏掉,主轴属精密件,装配很重要,拆一次,原轴承就不能用了。
2、注意加工时的负荷,机床超负荷运转,最先损坏的就是主轴轴承。
本主提讨论的,
厂家维修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搞到床头箱都换了,可能他根本就不懂轴承的装配要求,建议厂家重新派维护人员,最好是装配车间出来的技术人员。
精密轴承的装配调试确实很重要,建议LZ先要求厂家按照图纸要求配好轴承,否则,你的问题是后患无穷的

网友(2008-12-30):
轴承应该没问题 估计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SKF HPB

哈哈, SKF High Precision Bearing???

高手在这!!!

网友:
轴承的润滑情况做了评估了吗?

网友(2009-02-07):
是装配问题,前端轴承的隔圈需要研磨,检测平行及等高。

网友:
有没有进水?可考虑改用NSK或FAG轴承。

楼主(2009-03-19):
上次是第三次更换轴承,现在又坏了,给厂家发传真.厂家叫我退机给他

网友:
请将轴承内、外圈滚道面、滚动体拍一些照片,看是否是轴承本身问题,还是机器设计有问题,如果机器一地方多次出现同样问题(轴承失效),一般不是轴承本身的问题,而是轴承使用条件不佳如过载、温度过高等,也能够有可能机器设计时轴承选型不对。

网友:
我司也有主轴用这轴承,因主轴漏水轴承经常损坏。还有加工的条件也会容易导致轴承损坏

网友(2017-03-10):
主要是没有邀请到SKF的认证技术工程师到现场一起解决!!!找下SKF官方,从经销商处购买轴承。让厂家买单,然后让经销商提供技术服务!!解决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