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上机械臂如何设计---如图,请教

楼主(2008-11-28):
小弟在网上找到一个机械臂的图纸,结构比较紧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设计.
现在将控制先不考虑,重点放在机架生产加工上,
请大家在图上画出如何拆装

网友:
附件很不清楚

楼主:
多谢二楼人兄指点,我在图上上色,希望可以再围绕"如何使机械加更方便"给点意见

楼主:
下方新加的黄线为装配线,
将第一个回转处的分为4部分,3和4属同组,2是前面_底_后面的盖体,而1是左边,1和3各自配套了电机和传动部分,

楼主:
在关节上应该加一个蜗杆+齿轮,进行自锁!!

网友:
附件很不清楚。
根据传动方向看:
应该有锥齿轮传动,同时也有同步轮传动哦!!!!!!!!!

网友(2009-07-03):
主要是同步带传动,手腕上是锥齿轮传动.

网友(2012-03-01):
这个电机是不是不刹车步进电机啊?我在设计机械臂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必须加个自锁机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