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社友做液化气灌装台(全套设备)?

楼主(2008-11-28):
有哪位社友做液化气灌装台(全套设备)?每分钟灌装50--100个15kg气瓶。

谢谢!

网友A:
路过。前几天刚在哪里看过介绍。

不过这效率要求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前几天刚在哪里看过介绍。

不过这效率要求很高啊

用户提出的要求,我感觉不太现实,(我想应该只有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但是我不是做这个罐装设备的,不好否认。

网友:
在河北有很多小公司生产液化气灌装台的,四五千元一台.就是一个类似加油机的控制台和一个放气瓶的承重平台组成.一个人可以操纵3-4台设备,输入预定灌装重量数值,连接好气瓶既可灌装,达到预定值停机.灌一瓶气大约要1分多钟,每分钟灌装50--100个15kg气瓶可能是大型的流水线,没见过.

网友:
液化气灌装秤主要功能:
1、自动去皮
2、自动控制灌装
3、自动去除充气枪和胶管的重量
4、灌装精度高 平均灌装误差几乎为零
5、灌装结束后有声音报警
6、灌装操作简单快捷
7、操作方便、灌装速度快,一名操作工可同时操作2-3台秤
8、3排大尺寸、长寿命显示屏,读数清晰
9、16键薄膜控制键盘,极大的提高了操作者的使用控制能力
10、可记录每一个钢瓶的详细灌装数据
11、数据查询统计细化,灵活的查询和统计方式
12、断电数据保存,确保统计数据安全可靠
13、可设置空瓶重量的上下限,保证了灌装的安全性
14、自动消除充气枪重量、胶管扭力对灌装精度的影响
15、全量程自动校准,只需用标准码和按键即可校准装电子秤,十分方便
16、根据管理者的不同需求可以设置不同的权限,保证了灌装秤操作的安全性
17、具有防震抗冲击功能和具有抗子电磁干扰功能
18、灌装操作智能管理操作功能
19、经国家防爆电气检测中心检测,具有合法的资质
20、可与计算机联网监控灌装管理系统(需另行选购该功能费用另计)
21、质量优、功能全、价格低
22、价格:4500元/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详细的介绍!

是你们自己做吗?

网友(2009-03-31):
回复 网友B:
兄弟:
LPG 灌装机是你生产的吗?
我怎么联系你。 我们有客户需要这种设备。

如果你有请联系我们。

电话:15862654699

王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