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脱落的沙子,水暴高锰钢---请教

楼主(2008-11-28):
自动脱落的沙子, 水暴高锰钢,有什么沙子在经过浇铸之后中间芯子沙能自动脱落?我们生产的是高锰钢磨辊。

请教,谢谢!

网友(2009-03-21):
铬铁矿砂或福建砂都可以。

网友:
用树脂砂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镁橄榄石砂做的,因为镁橄榄石砂是弱碱性的,高锰钢也是碱性的,材质是匹配,不会产生化学粘砂

网友(2011-08-15):
树脂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