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盘接料结构的讨论

楼主(2008-11-28):
在我们做非标自动化的公司,用振盘与直振送料结构是最多的了,我们有用到好多种的方式,可是总是有大大小小的问题,不知各位同行们在这个方面有什么高见,一起讨论下,下步我会发些具体的图片来讨论下,今 天要下班下,下周再来,期待大侠们的参与,谢谢!

网友:
等待中,我们最近也准备开发这样的设备,但是零件种类限制了此类送料机构,因为每种零件形状不尽相同,所以都是单独放入使用,而每个震动送料器都需要5千左右造价有些偏高,对于多品种的装配好像不是太适合

网友:
期待大侠的大作

楼主:
见图,这是我们用得最多的方式,就是如图,物料通过振盘送到接料嘴,再通过接料嘴到送料嘴,这样可以让送料嘴不受振盘振动的影响,送料嘴是用气缸推动的,推过一个工位而,就没有后面的振动推力了,可以很稳定地送料,各个嘴之间会让0.2的间隙,避免产生夹剪现象,但还是会产生夹剪 ,不知各位大侠是否碰到过这种现象,又是如何解决的呢,也请给些其它更好的送料结构,谢谢!欢迎大家的参与讨论

楼主:
对不起,刚才没贴图

网友:
有一个问题想说一下,振动盘实际是个‘手艺’,不应该归入‘技术,真正使用得好的振动盘,都是经过’捉摸‘的东西,有些虽然可以买来直接用,但你要细看,凡是在线上用的特别好的,都是自己做的,研究振动盘,还不如说研究力学,振动一个东西前进,使他们排队,仔细想一想,是非常绝妙的力学原理,

楼主:
是的,振动盘里面大有学问,不过现在做振盘的也太多了,所以来说,他们的服务倒是相当好,就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了,不过直振倒一般都是自己在做的,

网友(2018-12-22):
不是内行看不出来,,切料要做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