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形齿式联轴器失效分析

楼主(2008-11-28):
终于找到了,鼓形齿式联轴器失效分析.PDF,传上共享吧!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这个是篇论文。总的来说,写的比较使用,简单

网友:
计算太复杂,我们搞维修的一般没空看这个,我们想知道怎么做才行,怎么做不对,也就是一个结论。谢谢楼主

网友(2009-10-26):
将来分析应该用得上,谢谢

网友(2009-11-27):
好东西看看在说 ,,,有谁知道U鼓形齿的建模啊,,,,主要是外齿圈啊

网友(2021-10-27):
差点积分,过几天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