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硬度HRC60以上的工件用什么刀可以?

楼主(2008-11-28):
请教一下,我有一工件在加工中心上镗孔,孔径为12MM,内部有一宽6MM的槽,切削时形成断续切削,工件是20Gr渗碳淬火的,淬火后的硬度要求为HRC60以上,现用的京瓷KBN10B刀具切到槽处时产生崩刃现象,请问选用什么样的刀具材料合适?能给个具体牌号吗,在此谢了!!!!!!

网友:
精度要求多少?能不能先加工槽再淬火?

楼主:
是精镗孔时碰到槽要崩刃,孔公差为0~0.015.

网友(2010-05-10):
你好,你说的应该是齿轮内孔的精镗吧?CBN在断续切削时优势并不明显,这个时候我建议你试试黑色陶瓷刀片,如京瓷的A65或A66N,当然你也可以试试我们公司的SH2黑陶瓷刀片。
感兴趣请联系:
SPK陶瓷刀具
陈富行(Alex.chen)
销售工程师
电话: +86 (0) 512 6274 0788-568
传真:   +86 (0) 512 6274 9190
手机:+86 (0) 139 1260 9942
邮箱:alex.chen@ceramtec.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