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牌上是什么意思?刚学步进电机

楼主(2008-11-28):
刚刚学步进电机,不明白请大家赐教。

网友:
你要知道什么?

这上面有两个重要参数  步距角和电压值

有疑问可以问我

网友:
工作电压:6V  额定电流1.2A 步距角:1.8度

这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的参数:http://www.ni.com/devzone/advisors/motion/easter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