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更深的淬硬层?

楼主(2008-11-29):
大滚轮直径1000mm,宽度300mm,材质为42CrMo或者34CrNi3Mo,由于荷载比较大,需要进行深层淬火,表面硬度前者要达到HB360,后者达到HB400,淬火深度都要达到20mm,当然心部还要有一定的韧性要求。这种要求采用表淬是肯定达不到要求的,有人提出采用“整体淬火”,也就是让内外的硬度都达到相同的硬度。热处理工艺有这个说法么?我表示怀疑。谁能解释“整体淬火”的工艺。我感觉只有工频的淬火深度可以达到更深一些,其他的方法可能都难达到。

另外,淬硬层深度究竟是个什么定义?可以以马氏体所占比例区分么?还有人解释说,淬硬层深度就是硬度从表面到内部下降到不再变化的那个临界处。

再者,除了破坏性试验,有什么方法能够检验淬火深度。

网友:
一般情况下淬硬层和淬透性相关,也可以考虑加快冷速来提高淬硬层深度

网友:
首先你提出了荷载比较大,那么整体淬火所带来的效果并不是你所愿,不防试试你所说的工频淬火,另外楼上所说的加快冷速容易引发表面微裂纹

网友:
是呀!那么大的滚如果材料本身得淬透性不好,想通过其他方法,是很难得。特别是淬硬过程中得淬裂倾向很严重得,那样的损失是很大得啊。在一重大滚好像都是通过前期热处理后,然后在差温炉里加热,后淬火制备得

网友:
预热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42CrMo属中淬透性合金钢,34CrNi3Mo属高淬透性合金钢,淬火性都不错,淬火深度要达到20mm的话,只有采用工频淬火,但这种方法的加工费很高,按工件重量计算约9000元/吨。而且不是一般热处理厂能做的。
    淬硬层深度是指材料发生相变后形成的马氏体或贝氏体组织的厚度,只要加热温度达到马氏体或贝氏体相变温度就可以发生转变,但还要配合冷却速度,如果冷却速度太慢,马氏体或贝氏体晶粒粗大,硬度只会降低,最重要的是晶粒粗大的组织其耐磨性能并不好,所以评价零件的耐磨性除了看表面硬度外,关键还要看硬度层晶粒的粗细和硬度下降梯度。
    不做破坏性试验也能检验淬火深度,但要专业机构的特殊设备,检验费用不菲。看楼主的要求其实可以先做整体调质处理,达到HB330,然后做激光表面淬火,表面硬度控制在HRC45左右,层深2mm.激光处理晶粒非常细,耐磨性比其他处理方法起码3倍以上,完全可以做到技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