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选择焊机?

楼主(2008-11-29):
我想在家里做一种按摩床。

初期的材料是薄壁铁方管、元管。完善后,准备采用不锈钢材料的薄壁管来取代铁管。

对焊接速度没有要求。

哈工大附近的商店,有卖薄壁焊机的,900多,是逆变的,也有氩弧焊机,最低的690元。

我该怎样选择好呢?

请各位多多赐教为盼。

网友:
焊接薄壁不锈钢建议使用逆变氩弧焊机.

楼主:
哦,谢谢啦。那么我也可以用它来焊铁的薄壁管吧?

怎么卖焊机的人,总是强调:氩弧焊机是焊不锈钢的,薄板焊机是焊铁的。我觉得用氩弧焊机焊铁薄壁管,也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氩弧焊机当然可以焊铁薄壁管,只是焊接速度要比二氧保护焊慢些。

楼主:
明白了,谢谢。

我准备买深圳凌源的机器。

还没找到这个在哈尔滨的代理

网友:
与你对焊缝的要求有关,氩弧焊一般质量好,但成本高效率低。

楼主:
对焊接只知道些皮毛

我觉得氩弧焊的操作手法,类似风焊那么灵活。比电焊从容多啦。焊后的平整工作量也较少。电焊时,飞溅较多,也很讨厌。似乎氩弧焊机都要比电焊机精巧些。

网友:
氩弧焊焊接不锈钢薄壁管很有优势,焊后的焊道用专用药膏清理,很方便的

楼主:
药膏?

不用药膏会如何?

很贵吗?

网友(2011-01-30):
膨润土防水毯  地暖  变压器 锅炉 焊接设备
上海地暖公司  二手机器人  倾角传感器 马桶移位

网友:
看一下焊机说明书再选机型吧!

网友:
谢谢,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新人学习,收藏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