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闭中心和开中心的区别

楼主(2008-11-29):
目前液压挖掘机有两种油路: 开中心直通回油六通阀系统闭中心负载敏感压力补偿系统, 我国国产液压挖掘机大多采用“开中心”系统,请问到底他的区别在哪里啊,主控阀的机能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区别,急盼

网友:
开中心与闭中心指的是阀的中位机能,闭中心阀中位时闭的出口是封死的,开中心不封死。

开中心利用的阀的节流调速(挖机上的典型系统是负流量与正流量,正流量与流量是指泵的控制特性,但阀同为旁路节流调速阀。   正特性的泵,控制压力越高排量越大,装有此特性泵的开中心系统叫正流量。)

闭中心用的是负载敏感系统(典型系统为LINDE 公司1978年开发的LSC系统)。

下面地址里有一张LSC系统的资料,您可以了解一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6894

楼主:
挖机上的典型系统是负流量与正流量,正流量与负流量是指泵的控制特性,但阀同为旁路节流调速阀。   正特性的泵,控制压力越高排量越大,装有此特性泵的开中心系统叫正流量.........
请问能够在详细的介绍下吗?什么是正特性的泵?
看网上说三一研制出第一台正流量挖掘机,主要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正特性的泵: y=kx  您给控制信号越大,泵的排量越大。
负特性的泵: y=c-kx 没给控制信号时,泵的排量最大,随着控制信号的增大,泵的排量减小。

我们知道正流量与负流量的阀结构同为开心心旁路节流调速,结构是一样的, 但差别在泵的特性。
正流量是手柄角度越大,泵排量越大。
负流量是手柄角度越大,经过NC阀的流量减少,所以NC阀上给泵的控制信号变小,泵的排量增大, 我们知道当阀中位时,NC阀上的流量最大,给泵约30bar的控制压力,这里泵的排量处于小排量,像常规负流量系统,中位时经过NC阀的流量约为40L/min.

对于闭中心,泵就是负载传感泵,但挖机上用的LS阀必须是LSC阀,也就是必须是阀后补尝阀。  我们知道挖机泵的功率至少是发动机的功率的两倍。
所以都有功率限制功能,当负载突然加上,泵的流量一下从最大流量小压力到最小流量最大压力转化时,就会出现泵的流量饱合问题,这就阀要具有抗泵流量饱合性。阀前补尝的LS是没有做到的。 目前能实现且有在挖机大量应用也就是Linde LSC了。 力士乐的LUDV是在之后才开发的,但挖机上没有什么成功应用经验!

呵呵!谁是最早研发正流量好像说不清,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其实在国内市场上能见到正流量很多,比如Volvo,Terex,Cat,三一,神钢。
在国内的厂家因川崎的比较便宜,所以多为川崎系统。 像在俄罗斯因力士乐进入较早,所以多为力士乐系统,在欧州多为轮挖,且都喜欢用负载敏感系统(LSC,且市场多用Linde 的阀, 力勃海尔做自己的泵马达,阀还是Linde的LSC, 但B系列上用的都为Linde全套系统, Volvo的EW挖机也是用Linde LSC整套系统,很多元件都比较专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