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肌腱及其应用

楼主(2008-11-29):
气动肌腱,又叫作人工肌肉,是一种仿生型的气动元件。往肌腱中充入压缩气体可以使其膨胀,产生轴向拉伸力,提供直线位移。气动肌腱由于不用考虑密封问题,抗污抗沙能力强,适宜野外、水底等恶劣环境。体积小,重量轻,易于实现自动化控制。
资料是气动肌腱在夹紧系统中的应用。由于气动肌腱提供的力较小,为了夹紧可靠,将其与增力机构组合使用,从而获得大输出力。

网友:
仿生气动肌腱不是一根普通的橡
胶管,而是一个能量转换装置。如同人
类的肌肉那样能产生很强的收缩力,
它以崭新的设计构思突破了气动驱动
器作功必须由气体介质(流体)推动活塞
这一传统概念

网友:
特性
(1)仿生气动肌腱相当一个单作用
驱动执行元件,其拉伸力是同样直径
的普通单作用气缸l0倍,而重量仅为
普通单作用气缸的几分之一。
(2)与能产生相等力的气缸相比,
它的耗气量仅为普通气缸40%。
(3)抗污、抗尘、抗沙能力强,甚
至于在水中也能应用自如。
(4)携带方便,是世界上惟一能被
卷折起来随身携带的气动驱动器。
(5)能根据用户要求,用剪刀随时
度量其长度制作成所需的气动驱动器。
(6)工作时动态特性优越,当工作
行程临近终点时无蠕动现象。在低速
运动时,也无爬行、粘沾现象,也无猛
冲不稳定现象。
(7)尽管仿生气动肌腱结构简单,
但可根据输入压力大小,可用于定位
要求。
(8)无运动部件,因此无泄漏现
象。清洁优势十分突出,尤其要求在驱
动空气与环境分离的工况条件。

应用介绍

太空椅(图3):太空椅底部安装
四根气动肌腱,通过对其中气动肌腱
输入不同压力,使椅子产生剧烈倾斜,
极具动感。
测试椅子(图4):采用气动肌腱
对靠背椅子的测试,是一种相当有意
思的改进,这是一种由气动肌腱产生
的收缩力,通过滚轮,转变为对椅子靠
背的拉伸运动。
沙土(图5):气动肌腱应用在一
些恶劣环境的输送流水线上,气动肌
腱被通入压缩空气后,产生收缩并抬
起带滚轮的压紧连杆,输送皮带被收
紧,输送线开始运动。
然而,这里仅举几个气动肌腱的
应用实例,气动肌腱的应用远远不止这
些。它可用在止动刹车、高速送料机构、
启动污水格栅、压力机等领域上,都具
有更卓越的特性

网友:
楼主要是把这个与你的那个“增力机构”的资料放一块会更好,可惜那个我下不了

网友(2010-04-28):
回复 网友A:

不错的东西,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1-05-25):
谢2、3楼的解释。

网友:
感谢各位大侠的解释,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东西。。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