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部严重磨损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8-11-29):
齿轮齿部严重磨损会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条件有限,我们就用样冲试了下硬度,发现硬度达到了要求,但没办法测除具体硬度,我想问一下齿轮磨损有可能是什么原因?以及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调整齿啮合位置,再测量齿测间隙

网友:
(1)使用环境如灰尘砂子比较多的地方,齿轮不耐用。
(2)两齿轮相啮合的转速过高,超过设计值很多。
(3)润滑条件
(4)装配精度,两齿轮之间的啮合间隙过大或过小且传动时发出高频噪音。
(5)齿轮箱里轴承孔的精精度太差,两齿轮啮合时轴线不平行。
(6)如果你说的齿轮是伞齿轮的话,齿轮与箱体之间的垫片间隙没有调整好。

网友:
硬度是硬度计测量出来的,不是凭我们肉眼看的,要求不高的也是45#钢调质,硬度是HRC26度左右吧,重载且速度快的齿轮齿面要渗碳处理,HRC是50以上。一般的用高频处理就可以了。我不知道楼主说的硬度是HRC还是HB哦,在400以内HB与HRC的比值近似1/10。

网友:
一般齿轮严重磨损发生在软齿面齿轮上,一般硬齿面主要以点蚀为主,严重的话直接断齿。
从你的描述应该是软齿面齿轮,解决办法就是把齿轮再淬火处理或者氮化。

网友:
选型是不是对?

楼主:
非常谢谢斑竹,我们分析了事故原因,发现大齿上也有一些磨痕,初步确定是轴承移位造成两齿轮齿合时轴线不平行~
 谢谢各位老师的耐心解答!

网友:
按楼主说的情形,使用的可能是圆锥滚子轴承,圆锥滚子轴承在装配时,外圈的间障没有调整好,轴向窜动大,两齿轮相啮合时轴线不平行,齿轮的牙齿因受力不均匀而打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可能是轴的强度不够,在传递动力的时候造成齿轮轴挠度过大,从而是齿轮啮合的重合度变小,受力不均。

网友:
轴承移位造成两齿轮齿合时轴线不平行,受力不均匀使磨损间隙大。

网友:
齿面磨损后硬度肯定降低,楼主所说硬度足够应该不对吧,润滑不好或热处理硬度不够也会发生严重磨损。

网友:
使用好的润滑油也可以减少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