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传动---请教

楼主(2008-11-29):
选用模数5,头数2,齿数31,蜗杆分度圆直径50,变位系数-0.5 设计手册的中心距是100,可我做出的图纸是102.5,
不知道这2.5的问题出在哪里,请社区的高手给解答下 先谢了

楼主:
等待着诸位大侠的到来ING....

楼主:
是问题太过简单?可我还是不了解 还是在等待

楼主:
问题没解决之前不想让帖子下沉 自己顶一下
斑竹海涵

网友:
传动比多少啊,自己对着手册再算一遍吧

楼主:
传动比不是齿数:头数=15.5么  计算了N回了 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A:
注意变位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变位系数。

这个也算在里面了 就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力量!在这一人航海的人生浩瀚大海中水宜生健康杯,理想是罗盘针,热情是疾风。目标愈高,志向就愈可贵。生活好比旅行,理想是旅行的路线,失去了路线,只好停止前进。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水宜生保健杯 ...

好容易来了一个 一看还是广告 郁闷呢

网友:
由于蜗轮变位导致分度圆与节圆不相等。变位后蜗轮与蜗杆实际是节圆相啮合。
下面是我设计的蜗轮蜗杆:(参照第2版机械设计手册35-206)
蜗轮、蜗杆中心距:41
蜗杆
    头数:2  、模数:2  、 分度圆直径:14  、节圆直径16
 蜗轮
    模数:2   、齿数:33  、蜗轮变位系数:0.5    、分度圆直径:66 、节圆直径: 66

网友:
不知什么原因刚才的帖子没发出去。重发。

正常情况下蜗轮、蜗杆是分度圆啮合,蜗轮变位后是节圆啮合。
下面是我设计的蜗轮、蜗杆(参照第2版机械设计手册35-207)
蜗轮、蜗杆实际中心距:41
蜗杆
     模数:2 、 头数:2 、分度圆直径:14  、 节圆直径:16
蜗轮
     模数:2  、齿数:33  、蜗轮变位系数:0.5  、分度圆直径:66   、节圆直径:66

楼主:
谢谢WPC的回答 先算算,再查查书。一会告诉您结果

楼主:
可是中心距尾数一般取0或者是5,大侠这个好像不是的?这个有什么解释么?请教中。。。。

网友:
尾数是0或5是为了标准化。变位系数就是为了调整中心距。
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中心距不是0或5的产品,我们不是也要做吗?

楼主:
谢谢WPC大侠的指点 问题解决

网友C:
不用那么复杂公式a=(d1+d2+2xm)/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那么复杂公式a=(d1+d2+2xm)/2

这样的话变位系数不考虑了么?

网友:
蜗轮我杆的计算公式

老兄,请把你的主要参数的计算公式在分析一下,往复演算以下,你算的多出来的2.5的数据主要出现在公式和数据上

网友C:
变位系数不就是X吗?50+31*5+2*5*(-0.5)]/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位系数不就是X吗?50+31*5+2*5*(-0.5)]/2

谢谢 把变位系数看做乘号了  谢谢

网友(2012-05-31):
WORMGEAR ANALYSIS
Drawing or article number:
worm:                              0.000.0
Gear:                              0.000.0
Calculation-method  Only geometrycalculation
(Geometry: ISO 14521)
Geometry calculation from axial module
1. TOOTHGEOMETRY AND MATERIAL
Shape of flank:  ZK
                                                    ------- WORM---------------- WHEEL ----
Centre distance (mm)                           [a]                    100.000
Centre distance tolerance                                       ISO 286Measure js7
Axis angle (°)                                 [Sigma]                90.0000
Transverse module (mm)                         [mt]                                 5.0000
Normal module (mm)                             [mn]                    4.9029
Axial module (mm)                              [mx]             5.0000
Pressure angle at normal section (°)           [alfn]                 20.0000
Mean lead angle (°)                            [gamma]                11.3099
Helix                                                            left               left
Number of teeth                                [z]                   2                  31
Facewidth (mm)                                 [b1]              30.00
Wheel rim width b2R (mm)                       [b2R]                                 30.00
Wheel width b2H (mm)                           [b2H]                                 30.00
Facewidth for calcul. (mm)                     [b1, b2]          30.00               30.00
Accuracy grade (manufacturing)                 [Vqual]               6                   7
Internal diameter gearbody (mm)                [di]               0.00                0.00
Material
worm:                     18CrNiMo7-6, Case-carburized steel, case-hardened
                           ISO6336-5 Figure 9/10 (MQ), core strength >=25HRC Jominy J=12mm<HRC28
Gear:                     CuSn12-C-GZ, Bronze, untreated
                                                    ------- WORM---------------- WHEEL ----
Surface hardness                                              HRC 61               HBW 95
Yield point (N/mm²)                            [sigs]          850.00              150.00
Youngs modulus (N/mm²)                         [E]             206000               88300
Poisson's ratio                                [ny]              0.300               0.350
Fatigue str. tooth root tension (N/mm²)        [tauFlim]       430.00               92.00
Fatigue str. Hertzian stress (N/mm²)           [sigHlim]      1500.00              425.00
Average roughness, Ra, tooth flank (µm)        [RAH]             0.60                1.30
Mean roughness height, Rz, flank (µm)          [RZH]             4.80                0.00
Mean roughness height, Rz, root (µm)           [RZF]            20.00                0.00
Material Coefficient YW                        [YW]                                  1.00
Material lubrication coefficient               [WML_Min]                             1.60
Tool or reference profile of gear 1 :
Reference Profile
                1.25 / 0.38 / 1.0ISO 53.2 Profil A
Addendum factor                              [haP*]                        1.000
Dedendum coefficient                         [hfP*]                        1.250
Tip radius factor                            [rhoaP*]                      0.000
Root radius factor                           [rhofP*]                      0.380
Tip form height coefficient                  [hFaP*]                       0.000
Protuberance height factor                   [hprP*]                       0.000
Protuberance angle                           [alfprP]                      0.000
Ramp angle                                   [alfKP]                       0.000
                                                               not topping
Tool or reference profile of gear 2 :
Reference Profile
                1.25 / 0.38 / 1.0ISO 53.2 Profil A
Addendum factor                              [haP*]                        1.000
Dedendum coefficient                         [hfP*]                        1.250
Tip radius factor                            [rhoaP*]                      0.000
Root radius factor                           [rhofP*]                      0.380
Tip form height coefficient                  [hFaP*]                       0.000
Protuberance height factor                   [hprP*]                       0.000
Protuberance angle                          [alfprP]                      0.000
Ramp angle                                   [alfKP]                       0.000
                                                               not topping
Sum of reference profile gears:
Dedendum reference profile (module)     [hfP*]               1.250               1.250
Tooth root radius Refer. profile (module)
                                        [rofP*]              0.380               0.380
Addendum Reference profile (module)     [haP*]               1.000               1.000
Protuberance height (module)            [hprP*]              0.000               0.000
Protuberance angle (°)                  [alfprP]             0.000               0.000
Buckling root flank height (module)     [hFaP*]              0.000               0.000
Buckling root flank angle (°)           [alfKP]              0.000               0.000
Generating angle (°)                           [alfa0]                 20.000
Pressure angle at normal section (°)           [alfn]                  20.000
Indications forthe manufacture of the worm gear according to DIN3975:
(Only valid for worm gears which are manufactured with a hob similar to theworm)
Mean lead angle of the worm (°)                [gamma]                             11.3099
Transverse module (mm)                         [mt]                                 5.0000
Reference diameter (mm)                        [d]                                155.000
Meancircle diameter (mm)                       [dm]                               150.000
Outside diameter (mm)
Tipgroove mean radius (mm)
Profile shift coefficient                      [x-DIN3975]                         -0.5000
Pitch (mm)                                     [p2]                                15.708
Indications forthe manufacture of the worm gear as a cylindrical gear
 (This specification is only asugges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calculation of the exact geometry using thecrossed-helical calculation!)
Pressure angle at Transverse section (°)       [alft]          (61.683)             20.452
Pressure angle at axial section (°)            [alfx]          (20.364)             59.091
Helix angle at reference diameter (°)          [beta]          (78.690)             12.586
Lead angle at pitch diameter (°)               [gamma]         (11.310)             77.414
Transverse module (mm)                         [mt]            (25.000)              5.024
Axial module (mm)                              [mx]            ( 5.000)             25.000
Helix angle at operating pitch diameter (°)    [betas]         (77.471)             12.529
Operating pitch diameter (mm)                  [dw]            (45.000)            155.000
Profile shift coefficient                      [x-DIN3960]      (0.0000)            -0.5099
Gear ratio                                                          15.500
Base helix angle (°)                           [betab]                              10.620
Reference centre distance (mm)                 [ad]                   102.500
Shape number q                                 [q]                     10.000
Sum of the Addendum modification               [Summexi]               -0.5000
Profile shift coefficient                      [x-DIN3975]      0.0000             -0.5000
Profile shift coefficient (x*m) (mm)           [x*mx]           0.0000             -2.5000
(The addendum modification is related to the axial module of the wormsubject to DIN3975)
Modification of tip diam. (mm)                 [k]               0.000               0.000
Theoretical tip clearence (mm)                 [c]               1.250               1.250
Effective tip clearence (mm)                   [c.e/i]     1.512/ 1.405      1.340/ 1.233
Meancircle diameter (mm)                       [dm]             50.000             150.000
Reference diameter (mm)                        [d]                                 155.000
Base diameter (mm)                             [dB]                                145.313
Tip diameter (mm)                              [da]             60.000             160.000
Tip chamfer/ tip rounding (mm)                 [hK]              0.000               0.000
Tip form circle (mm)                           [dFa]            60.000             160.000
               (mm)                            [dFa.e/i]  60.000/59.990     160.000/159.990
Tip diameter allowances (mm)                   [Ada.e/i]   0.000/-0.010      0.000/-0.010
Root diameter (mm)                             [df]             37.500             137.500
Generating Profile shift coefficient           [xE.e/i]                   -0.5450/-0.5588
Manufactured root diameter with xE (mm)        [df.e/i]   37.500/37.364     137.155/137.021
Lead height (mm)                               [pz]             31.416
Axial pitch (mm)                               [px]             15.708
8. MEASURES FORTOOTH THICKNES
Tooth thickness tolerance
  worm:                                            Worm according Niemann
  Gear:                                       Wormwheel according Niemann
                                                    ------- WORM---------------- WHEEL ----
Tooth thickness allowance (normal section) (mm)
                                              [As.e/i]    0.000/-0.049      -0.161/-0.210
Axial Distance Without Backlash (mm)           [aControl]         99.775/ 99.637
Backlash free centre-distance, Tolerances (mm) [jta]               -0.225/-0.363
No of teeth over which to measure              [k]                                   3.000
Base tangent length ('span') (no backlash) (mm)
                                              [Wk]                                36.759
Actual base tangent length ('span') (mm)       [Wk.e/i]                      36.608/36.562
Diameter of contact point (mm)                [dMWk.m]                            149.696
Base tangent length ('span'): Can only be measured, if the worm-wheel ismanufactured like a cylindrical gear
Theor. ball/roller diameter (mm)               [dm]              8.211               8.045
Actual ball/roller diameter (mm)               [DMeff]           9.000               8.000
Theor. dim. centre to ball (mm)                [MrK]                                80.060
Actual dimension centre to ball (mm)           [MrK.e/i]                   79.795/79.713
Diameter of contact point (mm)                 [dMMr.m]         51.899             149.473
Theor. dimension over two balls (mm)           [MdK]                               159.925
Actual dimension over balls (mm)               [MdK.e/i]                   159.396/159.231
Outer diameter of  grinding wheel(mm)         [daS]       500.000
Set angle of grinding wheel (°)                [beta]          11.3099
Theoretical dim. over 3 wires (mm)             [Md3R]           64.089
Actual dim. over 3 rolls (mm)                  [Md3R.e/i]  64.089/63.957
Tooth thickness (chordal) in pitch diameter (mm)
                                              ['sn]             7.701               5.880
Actual chordal tooth thickness (mm)            ['sn.e/i]   7.701/7.652         5.720/5.671
Tooth thickness on axial cut (mm)              [smx]             7.854
Actual tooth thickness (mm)                    [smx.e/i]   7.854/7.804
Tooth gap in axial cut (mm)                    [emx]             7.854
Actual tooth gap (mm)                          [emx.e/i]   7.854/7.904
Chordal height from da.m (mm)                  [ham1, ha2]       4.997               2.551
Centre distance deviation (mm)                 [Aa.e/i]            0.018/-0.018
Circumferential backlash (transverse section) (mm)
                                              [jt]                0.277/0.151
Normal backlash (mm)                           [jn]                0.255/0.139
9. TOLERANCES
                                                    ------- WORM----------------WHEEL ----
According DIN 3974:
Accuracy grade                                 [Vqual]               6                   7
Single normal pitch deviation (µm)             [fpx, fp2]         8.50               13.00
Difference between adjacent pitches (µm)       [fux, fu2]        11.00               16.00
Total deviation of the slope (µm)             [Fpz]             11.00
Total cumulative pitch deviation (µm)          [Fp2]                                 51.00
Profile angular deviation (µm)                 [fHa]              7.50               11.00
Profile deviation (µm)                         [ffa]             11.00               15.00
Profile total deviation (µm)                   [Fa]              13.00               19.00
Runout tolerance (µm)                          [Fr]              18.00               35.00
Total tangential composite deviation (µm)      [Fi']             29.00               56.00
Tooth-to-tooth tangential composite deviation (µm)
                                               [fi']             15.00               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