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n能否高频淬火,急!!!

楼主(2008-11-29):
65Mn能否高频淬火,急!!!65Mn能否高频淬火,我是淬钳口的齿面,齿面截面形状80°角,截面宽度55里面共6齿,齿深5mm左右,工件长200,实际上就是一块长200,宽55的板材,上面加工几条三角槽,周边倒0.5*45°倒角,齿面淬火硬度HRC50~55。
用45#怕裂掉,请教高手指点,65Mn高频淬火是否会出现开裂。

网友:
不可以吧,你用弹簧钢不就是为了有弹性嘛,如果一淬火的话哪恐怕开裂了,我只知道我用65Mn电镀了一下以后一批工件全费了,太脆了。就只是电镀还。。

网友:
弹簧钢当然需要热处理了阿,我们的顶杆,弹簧都可以选用65Mn的,具体能不能用高频倒不清楚,顶起来,让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65Mn能否高频淬火----可以的
至于是否会淬裂,要看零件结构和热处理工艺

网友:
65Mn,强度高,淬透性好,但易产生淬火脆性,有回火脆性。
65Mn钢实行高温淬火(830℃)和中温回火(380℃)得到弹塑性良好的回火屈氏体,其常温下的硬度为HRC48,一般上下浮动3个单位。

但是,根据具体的零件,需要调整。
看你的零件工艺性吧!

网友(2009-05-31):
65Mn除了可以用来做弹簧件,还可以用做耐磨件,楼主的意图可能就是要提高耐磨性。
至于高频淬火会不会裂就不知道了.
高频淬火会不会裂,不光和材质有关,还与大小、形状复杂程度、淬火工艺参数有关。需请教热处理的专家。

网友(2009-08-04):
65mn淬火是要注意,早道具是有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