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是怎么画的?

楼主(2008-11-29):
这图是怎么画的,请说明步骤,谢谢!!!~~~~

网友:
貌似用proe画倒是超简单 cad我是无能为力了 期待高手……

网友:
找到一个比较笨的方法
先求出两条直角边所对应的斜边的长度L
然后以0.8上顶点为原点画水平直线L1并偏置5mm做一条直线L2
在L1上任取一点O为圆心画R0.8的圆
以O为圆心,L为半径交L2右边的点为A,以A为原点偏置10.75做竖直直线L3,L3与R0.8的圆交于B点
BA,BO即为所求。。。不知楼主是否有更简单的方法
PROE除外。。。

网友:
画是能画出来,用数学方法把各段尺寸算出来就行了,但是这样会有误差,虽然误差不大。。。。。

网友:
用SW很简单,CAD不知道怎么画。

网友:
这是我的做法

网友:
回复楼上的,
按照你的画法,10.75的尺寸会长。

网友:
对不起,画错了,删除不了?

网友:
七楼朋友画的10.75尺寸有误差

网友:
9楼的两条线不是垂直的了

网友:
小意思,不就是筷子放到杯子里吗?

网友:
楼上第一步的0.8的同心圆很令人费解
最后结果尺寸5差点,实际是5.008869
尺寸5作为重要的已知条件,楼上没有用到

网友:
貌似CAD可以的,可能误差大点!!

网友:
我作的一个。

网友A:
16楼朋友最后结果,那个角不是90度了。

网友:
一个近似画法...

网友B:
精确画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楼朋友最后结果,那个角不是90度了。

谢谢指正! 是我疏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确画法。。。

可否给个步骤

网友C:
精确画法有错误,是拼出来的,我量了10.75这个尺寸,是错的,只有10.74999845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确画法有错误,是拼出来的,我量了10.75这个尺寸,是错的,只有10.74999845

呵呵,楼上的朋友真仔细。传错了,重新上传。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图简单。。。。。。。。。。。。。。。。。。。。。。。。。。。。。。。。。。。。。

网友:
楼上朋友失误了,那11.04的尺寸应该是10.75。

网友:
感觉有点笨了,等待高手

网友:
这样也可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了一下,只有你的方法是正确的啊

网友A:
我怎么没看出来28楼朋友画这俩圆和那条切线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没看出来28楼朋友画这俩圆和那条切线的作用?

是找R10.75圆的圆心。

网友(2009-02-15):

画起来很简单,可我不会上传附件

网友:
ty55

楼上能告诉我如何上传附件

网友:
有附件必须点击“回复”,发表的文字8个字符以上。再点击“浏览”,找到要上传的文件双即可。最后点击“发表回复”。

网友:

这个方法简单,就是对象捕捉功能一定要用

网友:
ty55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不知怎么画,但你的画法也是错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是错的,只要画出来的值最后是对的就行,结果达到管它什么画法

网友:
有两点疑问:
1)精度不够。
2)偏移0.05没说服力,是经验值。

网友:
我一下子,没有想出来怎么画,不过,对于机械制图,好多问题是设计标注所造成的不便。如果我们更改标注方式,这个题也就不这样出了。

网友:
参数驱动就可以了啊

网友:
复杂啊。还没有想明白

网友:
PRO/E或SW画好,再转成DWG,

网友:
pre 是太简单了,CAD可是很费劲啊,

网友:
按你的画法,画出来的角度怎么是84度

如题,,,,,,,,,,,,,,,,,,,,,,,,

网友E:
这个怎么样?

以坐标(-10.75,5)为圆心画一半径0.8的圆,然后画一个经过坐标(0,0)并与圆下边相切的线段,图形就出来了

网友:
挺搅人的,不过要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坐标(-10.75,5)为圆心画一半径0.8的圆,然后画一个经过坐标(0,0)并与圆下边相切的线段,图形就出来了

这种做法有缺陷,10.75变成11.04了!

网友(2009-03-25):
怎么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