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起重机

楼主(2008-11-29):
铁路起重机是在铁路线上运行的专业起重机,只要有铁路线的地方它都能去,所以,100t及以上吨位的铁路起重机主要是用来进行铁路事故救援。
1为我国的N1002型定长臂铁路起重机。额定起重量为:主钩100t/5.5m,副钩32t/6m,起重力矩为520 t·m,动力为两台6135非增压柴油机,液力变矩器+减速器传动,靠锥形摩擦离合器变换动作方向。因它是定长臂式铁路起重机,故在电化区段的接触网下和隧道中不能顺利进行事故救援作业。
为使铁路救援起重机能适应接触网下、隧道中和桥梁上的救援作业,在N1002型定长臂起重机进厂大修的同时,对其进行全液压伸缩臂改造,对N1002型定长臂起重机的上车部分进行系统的改造,安装新设计的六边型伸缩起重臂和臂端钩(羊角钩)。成为全液压、全回转、伸缩臂式、能自力行走的NS100G型新型铁路起重机。改造后的NS100G型起重机发挥了N1002型构架的潜能。由于将前置式的定长臂改为了高置式伸缩臂,在原动力不增加的情况下,起重力矩达到600t·m,不旦扩大了起重机的作业范围,还使起重机能在接触网下、隧道里不起钩或少起钩就可以顺利进行事故救援和起重作业,使起重机的作业性能大为提高。后面几个图均是由图1中的起重机型改造而成的NS100G型全液压伸缩臂铁路起重机。

NS100G
型起重性能:
1
、作业性能

起重量/幅度
支腿跨距6m×6m,挂活配重,360°回转                  100t/6m

支腿跨距6m×6m,无活配重,360°回转                   86t/6m

支腿跨距4.8m×8.5m,挂活配重,顺轨±30°回转         100t/6m

支腿跨距4.8m×8.5m,无活配重,360°回转               77t/6m

无支腿,无活配重,360°回转                            15t/6m
2
、网下作业性能
支腿跨距6m×6m,挂活配重,360°回转       16.5t/17m  35t/11m

支腿跨距4.8m×8.5m,挂活配重,顺轨                   70t/10m

臂端钩,支腿跨距4.8m×8.5m,挂活配重 ±30°      45.5t/10.4m

臂端钩,支腿跨距4.8m×8.5m,挂活配重 ±10°        66t/10.4m

楼主:

3、 技术性能
  吊钩工作幅度范围:                                 5.9~17.4m
  吊钩最大起升高度:                                      16.5m
  吊钩最大起升速度:                                    9m/ min
  臂端钩工作幅度范围:                              6.4m~17.9m
  基本臂长度:                                            12.5m
  伸缩臂全伸长度:                                        20.0m
  吊臂全伸时间:                                      7.5m/ min
  吊臂最大仰角:                                          47°
  吊臂全变幅时间:最小角度至最大角度                      1 min
  回转时间:                                            1r/ min
  自力走行速度:                                        9 km/ h
  自力走行最大坡度:                                       12‰
4、线路数据
  回送状态尺寸:长×宽×高            11240mm×3270mm×4600mm
  回送状态轴重:                                          23t
  回送速度:                                           ≤80km
  轨  距:                                             1435mm
  通过最小曲线半径:                                     150m
  两车钩钩舌内侧距离:                                11240mm
  起重机全长:伸缩臂顶端部至车架尾部钩舌              16400mm
  转向架台数×轴数:                                   2×3轴
  起重机两转向架中心距:                               5000mm
  车钩中心至轨面高度:                              880±10mm
  支承梁跨距:                      ① 6m×6m   ② 4.8m×8.5m
  回送状态自重:                                         136t

网友:
一如既往的支持真正前辈!很好的资料。

上个月齐齐哈尔铁道装备公司来我们学校招人专门设计铁路起重机的。

他们说是国内唯一的制造铁路起重机的单位,待遇也还不错。就是地方太远,班里没钱愿意签。

网友(2009-03-21):
很好的资料。收下了,谢谢!

网友(2009-08-25):
兰州金牛轨道交通制造有限公司也生产制造铁路起重机,它生产125吨伸缩臂轨道起重机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2-11-04):
很给力的资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