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小孔怎么做好

楼主(2008-11-29):
我们公司做一些工件有很多都是H7的小孔 ,一般是4-12 的, 我们都是一点点铣,很麻烦,效率很低,有没有好的办法 ,铰孔可以吗

网友:
一般小孔使用钻模效率很高,H7的公差钻铣铰都难合格,最好改设计,H7的园柱孔装配效果并不好,不如改成标准1:50的锥孔.

网友:
绞的还可以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最后铰一下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钻,铰

网友(2011-01-10):
钻,留0.2mm余量,然后整体硬质合金铰刀铰孔。  不过我也试过在加工中心上直接用铣刀插出来,效率很是高呀。(不过头两个要试一下,按尺寸把铣刀进行一下修磨)主轴,铣刀夹头跳动要小才行。哈哈

网友:
我也觉得先钻后铰比较好```````````

网友:
可以先钻孔,直接镗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