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与高速计数器的连接与编程---请教

楼主(2008-11-29):
哪位高手教教我旋转编码器与高速计数器的连接与编程,西门子300plc,旋转编码器就请用AB线做例子吧
我Google了N天了,没有找到有用的资料啊!
我找到的就是一个输入与高数计数器的连接的,然后在共享数据块中读出计数,那么能够正反计数的两线呢?
该怎么办?
请提供有用的资料,工程案例,手册,文档什么的都行!
拜托了!!!

网友:
楼主到这时候就得找详细的资料看了,先看编码器的信号问题,再看PLC 的计数器问题,所谓技术,到这种时候,外人就帮不上了,必须彻底稿明白,别人泛泛说说,会用了,但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必须一次稿懂,一辈子明白,

网友:
不知楼主找到想要的东西没?
其实,这个事情很好办,你买硬件的时候,让他们提供相关资料和典型应用资料应该是没问题的。最多有时候收点费用。
当初刚用S7时软件都花了不少钱,到现在授权盘还保存得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过街蛤蟆,基础的东西我已经编好,并且已经仿真成功了,就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主要是不知道该怎么弄,说明书说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谢谢螺旋线,暂时还没有买硬件!
我的软件是别人给我的,我给导师做事!@

网友(2010-04-20):
我现在也想弄清旋转编码器与高速计数器的连接与编程问题,请问楼主现在搞明白了吗?能否在这里给我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