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刀块---请教

楼主(2008-11-30):
CBN刀块,硬度HRC60的工件,有个铣槽不知道刀头能不能抗住,我们这里有这样的刀可是太贵没敢试!!

网友:
我估计不行,你那铣削阻力很大的,容易崩了。

网友:
CBN的铣刀应该是有的呀!

网友:
铣刀有啊,但是一般铣铸铁的多,铣淬火钢阻力大。我是这么觉得的。要是用那种铣刀盘的话应该可以,但是不敢确定。

网友(2009-02-10):
CBN刀具加工工件,工件硬度HRC60.没有问题。但是工件材料,合加工精度要求,决定了刀具角度和切削参数。

网友(2012-07-07):
CBN刀块加工这个硬度是没有问题的,关键看槽的宽度,和铣刀型号,才能确定。
参考《CBN刀具的韧性http://wenku.baidu.com/view/65c8a256ad02de80d4d8408d.html

网友(2013-04-11):
你最好给厂家联系一下,厂家最清楚他们的产品的粘接强度,能不能这样加工,打个电话免得弄坏了刀具损失就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