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齿轮滚刀加工蜗轮齿形误差?

楼主(2008-12-01):
用齿轮滚刀加工蜗轮,齿形有误差,误差多少,齿形变化如何?

网友:
我只知道有些差异,可以用直径比蜗杆打的齿轮滚刀加工蜗轮,修配时可用,加工产品时最好不用.

楼主:
我们是单件小批量,如单独加工滚刀成本太高,只能代用

网友:
有误差的,如果是小批量生产的话,你就用齿轮滚刀加工蜗轮,如果你所加工的蜗轮精度要求很高,加工的量又小,自己订做一把专用蜗轮滚刀是划不来的,你就让客户自己提供刀具,你帮他加工好了。

网友:
用单刀加工,自己做一个刀杆,刀杆上安装一把飞刀,通过调整该飞到在刀架上的轴向位置来完成蜗轮的加工

楼主:
不是问怎么加工,试问误差

网友:
我以前做修配时就用齿轮滚刀加工涡轮的,一般多进十几丝,有时把角度变一点,总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话实说,如果在在同一台机床上加工蜗轮,使用标准滚刀较之使用专用蜗轮滚刀齿形精度、齿面粗糙度、运动精度、工作平稳性精度都有可能提高,只是接触精度、载荷量、耐蚀性能会显著下降。

网友:
问楼上,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问楼上,那是什么原因?

网友:
前两次系统提示"未选中标题",我还以为没有发表成功,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1、由于标准齿轮滚刀的制造工艺性(孔定位)比蜗轮滚刀的制造工艺性(细长轴)优越,所以批量生产的标准齿轮滚刀整体精度较单件定制的蜗轮滚刀更有保障,并且齿轮滚刀的容削槽多于蜗轮滚刀,齿形包络线更密集,因而其加工出的蜗轮无论运动精度、齿形精度还是粗糙度精度都有可能优于专用蜗轮滚刀的加工结果。
2、直径较大的滚刀所加工的蜗轮较之专用滚刀加工的蜗轮因喉径增大而更易补偿装配误差,这有助于提高蜗轮副的工作平稳性,却也造成了蜗轮、蜗杆间因接触面积的下降而产生的种种不良效应。
3、以上己见,不妥之处静候指正。

网友:
蜗杆传动可看作特殊的螺旋齿轮传动,螺旋角很大,
蜗轮螺旋角很小,尤如一个斜齿轮
尤如???!!!产生误差

单头蜗轮螺旋角很小,用滚齿刀把蜗轮加工成斜齿轮代用,因有侧隙,误差反映不明显.
多头蜗轮螺旋角就增大了,再用滚齿刀把蜗轮加工成斜齿轮,误差反映就大了,最明显的就是装配中心距变大了,接触变差

用蜗轮滚刀就是要达到螺旋齿轮的效果,齿形相符各参数接触就好

在滚齿机上滚齿轮与滚蜗轮的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44180&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