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刀架不转是怎么 回事?

楼主(2008-12-01):
请问——广数980TD刀架不转是怎么 回事?

网友(2010-09-06):
电动刀架发信盘坏了。更换电动刀架发信盘

网友:
有可能电动刀架发信盘坏了,还有先查查看电动刀架的电器开关跳了没

网友:
我以前的机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看一下后面的那个10个在一排的东西   可能是那个烧了吧  换一下就好了  你先摸摸是那个发烫 就换那个

网友:
刀架不转的原因多了,先看看电机转不转如果电机转的话那电机是好的,就把刀架拆了看看,多是机械问题,拆拆你说明白了,我以前也是的

网友:
手动换刀电机响不,是不是铁销卡住了

网友: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发信盘坏了应是找不着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