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直径1.5,孔深近500mm,什么加工方式可以做到?

楼主(2008-12-01):
孔直径1.5,孔深近500mm,什么加工方式可以做到啊??请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
电火花加工?

楼主:
电火花加工可以加工这么深吗?加工精度怎么样?加工效率如何啊?

网友(2009-03-05):
电火花肯定不行,如果是通孔,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小孔机从两边往中间打,盲孔的话,估计普通小孔机是达不到500的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激光慢慢打,就是费用太高

网友:
用激光打孔.

网友(2009-04-05):
讲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无法判断能否加工出来,在我们单位,类似这样的结构,设计师都要把工艺编好。
从工艺角度出发,可以打大一点的孔,在孔里面镶嵌内经1.5的管子。

网友:
机加工好像不行

网友:
在国外合金棒材应有这样的,不清楚你这是东西的用途,就不知是否合用.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用小孔机两头打,中间贯通即可,如果要有公差位置度要求,可以再用线切割割一次.

网友:
小孔机俩头打1MM的孔,再用线切割割到位

网友(2009-08-08):
这深的孔如果精度高的话线切割也难

网友(2009-09-11):
激光打孔或超声波打孔机应该可以!

网友:
打孔机可以打

网友:
用激光慢慢打,就是费用太高
引用 网友A:

激光打的话根本不只1.5了!到500MM深的话出光口光都好几个MM大了
激光绝对是行不通的

网友:
枪钻可以加工,比这长一点都没有问题;
去找枪钻厂家吧;

网友:
可以机加工,深孔加工1.5mm的孔最深可以打到1.5-2米,不过加工费很贵的,一米要1000多块

网友:
我最近也头疼这是,我是要0.2的孔,10mm深。但是咨询了几家都比较困难。放电的话人家一般只能做0.35的孔,因为电极不能再小了。激光加工、腐蚀加工的话,深度达不到。微钻的话有怕断在里面。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点评):
这个真的有点深啊。PCB板子上有小孔加工,但深度,孔径比有要求 板厚孔径比最大:16:1(钻刀直径>0.20) 板厚孔径比10:1以下为好 PCB打样找华强 http://www.hqpcb.com 样板2天出货

网友:
小孔机、深孔钻

网友(2009-10-23):
锥孔可否?可以的话就用电火花慢慢啃吧

网友:
要不就用激光打孔,但孔的质量也不好。

网友:
不是什么样的要求都可以加工的,对于设计者来说应当懂得工艺,应该在设计之初就知道如何可以加工出来,如有很大的加工难度,应该在出设计以前与工艺人员一起研究并做工艺试验,解决了加工的问题后才可以出设计图纸。关于深10毫米直径0.2毫米的孔加工实在困难,是否可以考虑:1、将孔径加大为0.8毫米,深10毫米,再镶入一个不锈钢管,可以选合适的针头压入将外面焊接上。然后修平可以做到几乎看不出两体的痕迹。2、加工一个1-2毫米的孔,在两头加只有0.2毫米孔的堵头,铆死或焊死。

网友:
用深孔机床加工

网友:
可以机加工,深孔加工1.5mm的孔最深可以打到1.5-2米,不过加工费很贵的,一米要1000多块
引用 网友B:

可否介绍一下加工工艺?两边对接加工方式??还是??长径比超过一千倍的深孔,想见识一下~

网友:
貌似比较难加工出来啊!

网友:
我就做过这样的棒子,内径是2mm,长300mm,材料是钨。用小孔机两头打。

网友(2010-01-30):
见识了,深10毫米直径0.2毫米的孔,深孔1.5mm深可以打到1.5-2米,这样设计的人员应该拉去打把,本人专门加工微细孔,0.1至0.3长径比不超10倍

网友:
最好是对头打,用深孔钻加工

网友(2010-04-06):
看来很难加工,激光费用高

网友(2010-10-13):
大型线切割可以做到。

网友:
补充一 下,线切割割完有进线口。不知道楼主的要求是怎样的。

网友(2010-11-28):
线切割可能不行,没有穿线孔

网友:
电火花机有些难度,因为不是通孔排渣什么的就不是很好,精度也难保证,高精密火花机可以但是没有尝试这么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需要看什么材料,多少硬度,孔的精度这三个参数才可以判定用什么方法加工。

网友(2011-04-29):
如果是导电材料的话可以用电火花穿孔机加工,但机床需要改造,加工进出口位置和直径偏差较大

网友:
去问兵工厂的吧,M16枪管上的导气孔好像也是这个规格的。

网友:
这要看你的是通孔还是盲孔,不过两者都比较难,如果允许的话可以加工大一点的孔,然后再放入一相同孔径的管子。

网友:
能做枪管的地方就能做你这个东东,深孔转头家特殊加工设备。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2012-04-05):
希望有高人来解答,,,,

网友:
这要看1.5的孔,主要是做什么用,还有就是精度问题。

网友:
应该有这类的空心棒材的~

网友(2012-05-13):
这个不能加工吧

网友:
不知小孔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不是气孔,可考虑用线切割拉线割进去再割小孔

网友:
呵呵    1:打孔机   2:激光

网友:
看什么材料了,机床展上见过那种直接在有机玻璃上进行小孔深钻的设备

网友D(2012-06-30):
我们就是做深孔钻和深孔加工,1.5的孔,500深也是很难实现的。

网友:
坚持到最后  没有出现解决方案

网友(2012-10-14):
要求是怎样的,没有说清楚。

网友E:
要是能满足要求,分成两半加工,再用焊接,或螺丝或其他方式,将两半合在一起哈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消失模铸造

网友(2012-11-14):
没表达清楚呀!

网友:
好像有点难度

网友:
孔有点小了,要是2mm以上的话就用枪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能满足要求,分成两半加工,再用焊接,或螺丝或其他方式,将两半合在一起哈

这样不同心的

网友(2020-08-13):
引用 网友D:
我们就是做深孔钻和深孔加工,1.5的孔,500深也是很难实现的。

1mm孔,位置深度88mm开始,加工10mm深,可以做吗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21-05-07):
电火花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