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用西门子840D系统问题 --- 求助

楼主(2008-12-01):
公司收购的一板金企业使用亚威V-3044C数控冲床出现工作中卡钳不能换位故障(即当板材长度超过1.25M时卡钳自动换位)。并报警“14011  通道1程序段1v206编程L100不存在  没有释放或没有编辑 ”    因西门子840D系统接触较少,不能判断故障原因,特向请大家请教。
是否是系统丢失了部分驱动程序还是编程问题?西门子840D系统怎样控制更换原点?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
是说子程序L100没有释放或批准,可以看看子程序画面里是否有L100,如果有,按“选择”键选中就行,不明白说的更换原点是什么意思,可以用G54试试

楼主:
磨洋工 大侠您好

在子程序界面没有任何程序了,我考虑可能是这个L100丢失了.您那有这个程序吗?可以给我传一份吗?谢谢!

网友(2009-06-19):
修好了吗?你们的冲床是多少工位的?

网友:
你的冲床修好了吗?我们用的也是西门子840D ,不过不是亚威的,你把你的子程序给我传过来,我和我们的比较一下,若一样,我给你把我们的L100的子程序抄下来传给你。QQ:969920070

网友(2011-01-08):
试试G580零点偏置!!!!!!!!!!

网友:
l100 .spf
m20
g4 f1
m10
g4 f1
m11
stopre
g4 f3
g91 y=r41 f5000
g4 f1
f1000
x=-r100
g4 f1
f5000
y-r42
r40=r41-r42
g4 f1
stopre
m12
g4 f1
m13
g90
f5000
atrans x=-r100 y=r42
m17
这是了l100子程序

网友:
子程序中没有L100 或者是L100 没有被使能“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