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怎样才能长寿

楼主(2008-12-01):
发动机怎样才能长寿

网友:
今后遇到这种短文还请社友直接发,不用附件形式,以便阅读。
感谢社友支持!
下面是附件内容!

 1.磨:即磨合。这是延长使用寿命的基础,无论是新车还是大修后的发动机,都必须按规程进行磨合后,方能投入正常作业。

  2.净:即油净、水净、气净和机体净。柴油和汽油是发动机的主燃料,若柴油、汽油不纯净,会使精密的配合机体磨损,配合间隙增大,造成漏油,滴油,供油压力降低,间隙变大,甚至造成油路堵塞,抱轴烧瓦等严重故障。若空气中含有大量尘土,将会加速缸套、活塞和活塞环的磨损。若冷却水不纯净,会使冷却系水垢堵塞后,妨碍发动机散热,润滑条件也差,机体磨损严重。若机体外表不净,会使表面受到腐蚀,缩短使用寿命。

  3.足:即油足、水足、空气足。柴油、汽油和空气供应不及时或中断,就会出现起动困难,燃烧不良,功率下降,发动机不能正常运转等现象。若机油供应不足或中断,会使发动机润滑不良,机体磨损严重甚至出现烧瓦现象。若冷却水不足就会使机温过高,功率下降,磨损加剧,降低使用寿命。

  4.检:即经常检查紧固部位。因柴油机和汽油机使用过程中受震动冲击和负荷不均匀等影响,螺栓、螺母容易松动。还有各部位的调整螺栓都要检查,以免造成因松动而损坏机体的事故。

  5.调:即柴油机或汽油机的气门间隙、配气相位、供油提前角、喷油压力以及点火正时等都应及时检查并调整,以保证发动机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方能节省燃油,延长使用寿命。

  6.用:即正确使用发动机。行驶前,应使各轴瓦等润滑部位得到润滑。起动后应待水温达到40℃-50℃时再投入作业。严禁长时间超负荷或低速作业。停机前,应先卸掉负荷降低转速。冬季停车后应待水温下降至40℃-50℃时,放净冷却水牗已注防冻液的发动机除外牘。平时要经常性做好发动机的保养工作,使机器始终保持在良好状态运转。要勤观察、勤检查,发现故障,及时排除。

网友:
5.调:即柴油机或汽油机的气门间隙、配气相位、供油提前角、喷油压力以及点火正时等都应及时检查并调整,以保证发动机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方能节省燃油,延长使用寿命。

若不是专业人士有专业设备,除气门间隙外还是少动为妙!
另外: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维护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