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定轴承震动声音?

楼主(2008-12-01):
如何评定轴承震动声音?谢谢!

网友:
你到底要问的是震动还是噪音~
测试的设备不一样~
表示符号也有Z(噪音) V(震动)的区别~

网友:
Z1 Z2 Z3 Z4指噪音的4个级别!
V1 V2 V3 指震动的3个级别~~
级别越高~噪音和震动就越小~~
这两个指标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说震动小,噪音也会比较小~

网友:
Z和V 都表示轴承的振动,只是代表不同的物理量!Z代表振动加速度,而V代表振动速度.目前国内有成熟的测试方法和评价标准,如测试方法有JB/T5313-2002,JB/T5314-2001,针对不同类型的轴承有评价标准,如深沟球轴承的标准有JB/T10187、JB/T7047。测试仪器也比较成熟,BVT系列、S0910等等
至于声音(噪音)的测试就比较困难,求在15dB以下环境中进行,目前国内好象还没有成熟的检测手段。

楼主:
哦谢谢大家了多少让我长点见识了

网友:
请问高手,轴承有杂音要怎么办?要不要反工,从新配呀

网友:
影响轴承噪音的因素主要是钢球和内外套沟道的质量,其次还有保持架以及轴承清洗的干净与否有关。如果轴承噪音大,用干净的汽油清洗后还是噪音大,那应该是质量问题。有经验的能够听转动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原因所在。

网友:
轴承的噪音是通过测试振动加速度等级来判定的,也就是标准规定的Z1,Z2,Z3,有专用的轴承测振仪,测出的就是噪音,单位为分贝,即加速度级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标准规定的Z1,Z2,Z3,Z4Z组的单位是dB,但表示的只是振动加速度,其和轴承噪音有一定联系,但怎么得出"轴承的噪音是通过测试振动加速度等级来判定的...测出的就是噪音"还望指教!可有什么依据(如标准等)?

网友(2009-03-10):
轴承振动测量分速度与加速度之分,各有各的优缺点,我个人认为速度测量更好一点,速度振动值分三个频段,但测量的只是振动值,还要评定噪音(异音),而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异音分析仪器,主要靠振动仪和人的经验去判别。异音有很多种,如节奏音、呱呱音、嗡嗡音、杂质音等 。

网友:
有点晕,捋捋看。

网友:
震动除了V和Z两种外,还有EMQ检测标准,但都是振动值的

网友:
不是搞轴承的,通过大家长知识了

网友:
音十回答的比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