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车刀能提高加工表面粗糙度?

楼主(2008-12-01):
有一活D800, 机床限制速度最多30转每分钟,要求Ra0.8, 用什么刀片好?

谢谢!

楼主:
材料是一般锻钢200HV

网友A:
30转每分钟,用车的工艺能达到0.8的粗糙度,除非你是神,要不然绝对不可能。

楼主:
硬度是200 贝氏,那要多少速度呢,理论上线速度是70m/min.也不是很低啊,谁能告诉我线速度跟粗糙度的关系吗?

网友:
楼主现在用的是什么刀具呢?
线速度快的对工件的挤压效果好点,容易保证较好的粗糙度。
你用修光刃刀片试一试。
修光刃宽度大约是进给量的0.8-1.25倍,刀具安装要规范。

网友:
我辛辛苦苦写的帖子怎么又忘记了……边面粗糙度只和刀尖R和进刀量形成关系的。但前提是切削速度,一个合理的切削速度。钢件无论如何切70米都是很低的,不足以保证高光洁度。其实在机床回转范围内的加工工件,直径大的光洁度比直径小的更容易达到。

  我在6136拼命开到4000转也不就是为了达到最低要求线速度而已嘛……如果给个直径50的工件,我很轻松就能车出“车削光洁度的极限”,就算你拿比我贵十倍的车床,也不见得就能车得质量比我好——但贵十倍的车床能稳定加工同样质量的产品件数要比我多很多……如果每件产品都有0.8光洁度的要求,那要我保证我也只能每个工件不拆机,在线检测合格才拆下来,要不立即返工。

楼主:
什么叫挤压效果?跟线速度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在一定前提线速度才能做到好的粗糙度?我以前用PCD刀子,表面很好,忘了什么速度了。不知道什么材质刀片对速度要求低些。我机器速度上不去的。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迷津啊?

网友:
学习中,等待指点

网友:
你用修光刃刀片试一试

网友B:
你想错了,30转这个还不是问题,车削速度和机床转速是没关系的 关键是工件直径啊,800毫米*3.14*30转有75米,也不算很低的线速度了。

引用 网友A:
30转每分钟,用车的工艺能达到0.8的粗糙度,除非你是神,要不然绝对不可能。

网友:
看这里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6027&extra=page%3D2%26amp%3Bfilter%3Ddigest

  要达到0.8的光洁度,首先你起码要理论计算出切削参数达到实际上才有可能。你的工件不会是有光洁度要求没有尺寸要求的吧?根据我经验刀尖R只能选用0.8的刀尖了,如果是1.6R的刀尖切削力太大,不知道你机床是否可以承受,可以会很容易让刀,尺寸不保,

  假设刀尖R0.8,你一定要达到0.8光洁度,你只能用到每转0.08或者以下的转速,切深单边1.5~2.5之间,看你自己机床刚性如何了,还有排屑。至于刀片“除了PCD和CBN绝对不能选用之外”,什么金属陶瓷、涂层合金,未涂层合金、涂层金属陶瓷随便乱用就可以了

  至于修光刃就不必了,你加工一会,大约到刀尖寿命1/3时刀尖自然会形成修光刃,达到最佳切削效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挤压效果?跟线速度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在一定前提线速度才能做到好的粗糙度?我以前用PCD刀子,表面很好,忘了什么速度了。不知道什么材质刀片对速度要求低些。我机器速度上不去的。

挤压效果就是在加工过程中由于切削力的作用刀具对工件表面造成的挤压.线速度越快那么它的挤压效果也越明显,表面粗糙度就越好.至于你所说的PCD刀子,我到目前还不知道.你说的硬度是200贝氏,我还不太明白,因为我用的一般都是HRC,我还来也作过硬度较高的产品,我用的是每分100多转,刀具是金刚石刀.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B:
PCD就是聚晶金刚石刀具,老兄你真的拿金刚石刀具加工过钢铁零件???我的神啊,你没发现不对劲的吗??还高线速度……如果是单晶的天然金刚石刀具,大约几百度就足已将你的金刚石烧了,没烧也给碳化了

网友C:
追风大侠,请问普通45钢不热处理,Ra6.4,为了达到最大切削效率,刀具、切削速度、切削深度、走刀速度如何设定更好,或者有类似什么公式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错了,30转这个还不是问题,车削速度和机床转速是没关系的 关键是工件直径啊,800毫米*3.14*30转有75米,也不算很低的线速度了。

看漏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要加工的是一个轴的过渡圆角,尺寸要求不高,但光洁度要求高,最好是加工完用砂轮打,但
太小了,没办法打,我们现在用的是涂层合金,R0.8(有R1的地方),但加工效果不好,
工件是100多T的产品,机床功率足够.我现在想不到什么办法了.是不是用硬点的刀片会好点?

网友:
最大切削效率和你的机床刚性,材料刚性有关系,反正我开6136车床床,变频主轴4KW试过单边5MM切深,进刀0.3,机床主轴受力到变频器过载报警。

引用 网友C:
追风大侠,请问普通45钢不热处理,Ra6.4,为了达到最大切削效率,刀具、切削速度、切削深度、走刀速度如何设定更好,或者有类似什么公式没?

网友:
老大  不是什么提高表面粗糙度。而 是 降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CD就是聚晶金刚石刀具,老兄你真的拿金刚石刀具加工过钢铁零件???我的神啊,你没发现不对劲的吗??还高线速度……如果是单晶的天然金刚石刀具,大约几百度就足已将你的金刚石烧了,没烧也给碳化了

具我理解PCD具有硬度高、抗压强度高、导热性及耐磨性好等特性,可在高速切削中获得很高的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至于你说的烧掉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网友E:
钢件的挤压车削

网友F:
我辛辛苦苦写的帖子怎么又忘记了……边面粗糙度只和刀尖R和进刀量形成关系的。但前提是切削速度,一个合理的切削速度。钢件无论如何切70米都是很低的,不足以保证高光洁度

钢件之所以车的发亮,是因为在较高线速度下,刃尖磨损N多丝,变钝,产生挤压效果.      个人以为; 75的线速度达不到,是不是可以把过渡刃及修光刃,刃磨成负刃倾角,且相应副后角面在20丝以内的面,接近刃磨成0度平面?    我不做车工很多年,不过想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你够胆拿个钻石来给我,我用一个10X放大镜再+充足阳光,就可以把你的钻石烧了 另外钻石刀具不能用于加工钢件的,碳和钻石是同素异位体,钢材中的碳会和钻石亲和在一起的。

引用 网友D:

具我理解PCD具有硬度高、抗压强度高、导热性及耐磨性好等特性,可在高速切削中获得很高的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至于你说的烧掉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网友:
扯淡什么修光刃啊,修光刃在刀具轻微磨损的时候会自然形成的,约在合理加工寿命1/3时就会出现。

引用 网友E:

网友F:
我辛辛苦苦写的帖子怎么又忘记了……边面粗糙度只和刀尖R和进刀量形成关系的。但前提是切削速度,一个合理的切削速度。钢件无论如何切70米都是很低的,不足以保证高光洁度
...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