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的传动精度

楼主(2008-12-01):
同步带的运用十分广泛,从机床、汽车、检测仪、打印机、复印机、电动工具、家用电器上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它综合了皮带传动、链传动和齿轮传动的各自优点。那么它的传动精度到底如何呢?

同步带(轮)本身没有精度可言,只是前有电机后有负载,它才有了精度一说。

设备一旦有了明确的精度要求,那么问题也就来了,现提出三个问题供各位和自己思考:
1.在开环情况下,同步带传动能达到的精度?精度与什么有关?
2.在半闭环情况下,同步带传动能达到的精度?精度与什么有关?
3.在闭环情况下,同步带传动能达到的精度?精度与什么有关?

1.同步轮和同步带组成单级或多级传动时,仅从装置本身而言,没有很高的精度而且重复性很差,原因一个是因为同步带存在弹性变形,另外一个是同步带轮的精度不像齿轮、齿条一样,有7级、8级精度之分,也没有齿轮众多的检测项目来控制其加工精度,一般带轮的节距累积偏差会有+\-0.10~0.15,故无反馈的带轮传动其重复性可想而之。一般,选用质量上乘的同步带、适当地张紧同步带和提高同步轮的精度可以显著提高传动精度。(这里又要提出二个子问题:想要提高同步轮的精度,除了直接购买进口的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带轮的检测项目有几个,如何检测?)当然,如果是多级减速装置,传动精度由于传动比i的存在而减小。

2.所谓半闭环是指反馈单元装在电机上,而传动单元没有反馈,这样设备能达到的精度就取决于传动本身的精度和控制系统精度。

3.同步带传动配有光栅尺的情况:光从理论上讲,光栅精度和控制精度能达到多少,传动精度就有多少,设备可以做到很高的精度,但实际上,由于同步带终究是一个弹性体,它在高速起、停、反转时一定会有“蛇形运动”现象,导致系统速度波动,如果皮带松一点,机器简直就在抽搐。像打印机也是用同步带传动,但在打印工作时,它是避开加速和减速阶段,只在匀速阶段喷墨,所以能打印很好的效果,表格、文字都不会错位,这需要多少的定位精度或重复性,我在这个帖子中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7148 问过大家,可惜没人响应:(,我做试验的结果是至少需要0.10的精度,比如HP某型打印机,它有600dpi和1200dpi的分辨率,什么意思呢?600dot per inch=600/25.4 dot per mm=23.62dot per inch,即0.042mm的分辨率,若是1200dpi,则为0.021的分辨率。

一般,真正需要精度的话,同步带只是作为第一级传动,后面用丝杠。齿轮齿条、涡轮蜗杆来实现负载的推动。

网友A:
哦!大侠朋友:我是做数控机床的,也用到同步轮、同步带,并且用的很多。
这个没您想像的复杂,您所讨论的是伺服精度的问题,从伺服电机到终端(也就是切削的刀尖)完全可以控制在0.02 mm之内。这个绝对没问题。

网友(点评):
你别说,你没用光栅尺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

丽格威朋友 请你开个帖子 具体谈谈同步轮和同步带的选用、使用和经验吧,马上开吧,咋们也讨论起来,我想很多社会也会加入进来的。如何?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讨论的精度从控制到机械终端(比如你说的刀尖),能问一下你达到0.02的数控机床,传动比是多少?

网友:
其实在整个机床的设计过程中,同步轮,同步带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部分,可以说不是很难的部分,主要能满足功率和转速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一直到终端都是用同步轮、同步带,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看到资料说,德国有的机床已经完全靠同步轮传动了,消息真假不知道,前几天网上看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讨论的精度从控制到机械终端(比如你说的刀尖),能问一下你达到0.02的数控机床,传动比是多少?

传动比是多少?在机床上,一般都没问题。
如果说同步轮、同步带的传动不能完全控制在0.02mm之内,那么数控车床、数控铣床也就不敢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一直到终端都是用同步轮、同步带,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看到资料说,德国有的机床已经完全靠同步轮传动了,消息真假不知道,前几天网上看到的。

至少我相信是真的,因为我就是这样干的,并且大部份卖到德国去了!!!

楼主:
我不对0.02产生怀疑,0.005的机床定位精度都是正常的。

问题是:你的0.02或者高于0.02的精度不是靠同步轮这个环节来保证的,而是靠比如丝杠和反馈来保证的。

假如同步轮的传动精度是0.10,传动比i=5的情况,它的精度就是0.02了,我向你请教传动比的用意在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我相信是真的,因为我就是这样干的,并且大部份卖到德国去了!!!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我相信是真的,因为我就是这样干的,并且大部份卖到德国去了!!!

这么说,我们国产的机床已经超过德国了,并且已经进入德国市场了?

网友:
哪里都有三教九流的东西的,德国也不例外。不要太迷信很多东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至少我知道我们的一流比不过他们的一流,我们的三流也比不过他们的三流,在同一档次等级上,这种“迷信”不算封建思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对0.02产生怀疑,0.005的机床定位精度都是正常的。

问题是:你的0.02或者高于0.02的精度不是靠同步轮这个环节来保证的,而是靠比如丝杠和反馈来保证的。

假如同步轮的传动精度是0.10,传动比i=5的情况,它 ...

精密机床伺服系统的传动比,一般1:1。
首先考虑的是直联,其次是同步传动。但不管用什么,一般都能达到使用要求。

网友(点评):
不用光栅来反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长见识了。一些问题正好趁此机会向您请教。

***************************************
1.您选用的同步带是进口的(如意大利的、美国的)还是国内的?两者有何本质区别?
2.齿形是T型齿还是圆弧齿,两者有何区别?
3.同步带包覆材质是橡胶还是聚氨酯?选择时做了什么样的考虑?
4.同步带轮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5.同步带张紧力您是如何调整的?环带和开口带的调整方式是否一样?同步带的松紧程度与设备的精度是否有关?若有关,影响多大?日常维修中,张紧力如何检测?
***************************************
6.运行时,同步带是否会跑偏到带轮挡圈上,如何调整?
7.从控制上,同步带传动是否有滞后响应?
8.您的机床上的直线导轨如何安装到设计精度?用什么工具安装,用什么工具检测?
9.电机是有刷的还是无刷的?
9.伺服反馈是装在刀尖处(即工作台)还是电机屁股上?分辨率为几何?
10.传动链有无反向间隙?是否进行补偿?
***************************************
11.工作台如何制动?
12.启动加速度和减速加速度为多少?
13.工作时,实测噪音为多少?主要噪音源是什么?
14.机床床身为铸件还是拼凑体?最大变形量是多少?有无实质性影响传动链和直线导轨?
***************************************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见识了。一些问题正好趁此机会向您请教。

***************************************
1.您选用的同步带是进口的(如意大利的、美国的)还是国内的?两者有何本质区别?
2.齿形是T型齿还是圆弧齿,两者有何区别 ...

呵呵!!大侠朋友:这么多的问题,都可以出一本书了。您的问题中,有的是问题,有的不是问题。我看建议社区把这个板块改成“精密数控机床”好了,把外面的高手们引进来,咱们就这里慢慢地来讨论讨论、学习学习吧!

数控机床是机、电、光、液、气、控制等多项技术的高科技产物,我也只是了解点皮毛而已,我也想跟高手学习啊!

网友:
一般来讲,精密机床用同步带在直线轴是做一级传动,可以充分发挥电机的性能,安装精度上也比直连要求低点,空间也可合理布置,同时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二级传动还是丝杠,精度由光珊尺或装在丝杠端部的编码器保证。但高速高响应机床应该不会用同步带。
旋转轴可用同步带直驱,有些场合用得很特殊,一看就乐了。精度由轴端编码器保证。
带轮如果用T齿,会有冲击问题,所以基本都是用弧齿。
期待更多大侠讨论

游客

网友(点评):
螺旋大侠你好,目前有个问题:伺服电机驱动一级为同步带、二级为伞齿对丝杠、终端移动距离较小,5mm。精度要求定位0.01mm。由于空间问题,终端无法加光栅尺,想问精度怎么能检测回馈,担心磨损后修正问题。

网友(点评):
可以在丝杠轴端加编码器

网友(2012-05-11):
高速高响应的比如说直线电机,有些机械手、三坐标测量机

楼主(2008-12-03):
回复 网友A:

多是多了点,问题多了好讨论啊。

请指出:哪些不是问题的问题?

我看不能改成“精密数控机床“吧,精密机械涵盖的范围很广,没必要束缚在机床。

楼主:
螺旋线阁下 您好

我同意你的观点,同步带一般是作为第一级,。

T型齿由于冲击,噪音相对大于圆弧齿,虽然圆弧齿的同步带也有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是多了点,问题多了好讨论啊。

请指出:哪些不是问题的问题?

我看不能改成“精密数控机床“吧,精密机械涵盖的范围很广,没必要束缚在机床。

看来机械大侠对“精密机械”很有兴趣啊。除了检测量具之外,机械上应该算数控机床比较精密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对机械有兴趣,不只限于精密机械,呵呵。

精密数控机床属于精密机械的一个大类,但也有其他精密的机械,如光学仪器、设备等。

网友(2009-01-09):
同步带(轮)传动,只是一个手段,要求精度除了机械配合外,就要靠伺服了

网友:
和同步带的齿型有关.
无齿隙同步带,反向差值比较好

网友(2009-02-17):
见过用细牙螺纹(普车)做丝杆的吗?
我的意思是,电气技术的发展为精密机械提供了方便

网友:
看个实例

精致台式3轴同时控制机器人

在适用于操作台生产方式的、超紧凑型装置上,凝聚着涂抹专利技术
尺寸、价格是以往1/3的、高精度台式3轴机器人。
实现了3轴同时直线修补间距。
实现了精密描绘的低成本标准机型。
实现了0.0125mm的位置确定分解能力。
适用于各种点胶机系统的变化。

这是我以前的公司使用过的点胶机,就是用同步带驱动的。

网友:
再来个国产的

型号
TS-200S
点胶范围X/Y/Z(mm)
200/200/50
最大负载Y-AXIS / Z-AXIS
3kg/1.5kg
移动速度 X&Y / Z (mm/sec)
0.1~800 / 350
分解能力
0.01 mm/Axis
重复精度
+/- 0.01 mm/ Axis
程序记录模式
至少每组100、每组4000 points( 可支持上传电脑)
显示方式
Teach Pendant LCD
马达系统
日本微步进级精密马达
操作模式
PTP & CP
传动方式
同步带
运动补间功能
3 axis (3D立体空间任意路线皆可)
编辑模式
教导盒 / PC  Teaching box/PC
I/0讯号
16Inputs / 16 Outputs
外部控制接口
RS232

楼主:
国产的能做到1个谬。

网友(2009-06-23):
同步带用于传动动力时,其精度由于弹性变形,不可能达到很得精度!主要用它来进行一些力不大的传动比不高的场合

网友(2009-10-08):
回复 楼主:

检我知道的说几条

直线导轨用水平仪和激光干涉仪检测;
伺服电机:经济型的多用步进电机,中高档的以永磁同步伺服电机为主;
闭环系统反馈:伺服电机一般有内置的编码器,工作台的移动也由光栅尺反馈;
传动链一般都有反向间隙存在,数控系统可以对其进行补偿;
很长的床身和较大的工作台都是拼接的,主要是考虑工艺性,当然整体的最好了... ...

网友(2009-11-11):
没问题吧。关键是看你的闭环控制系统伺服精度。

网友:
我们公司全是瑞士的设备,而且全部是精密磨床,传动上全部是同步带和带轮!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我们也仿造了! 国产的同步带也能用的! 我们的机床精度很高的,定位精度都在0.002以内

网友(点评):
位置检测用的是光栅尺吗?

网友:
等着那十几个问题的解答啊!
也好好学习!

网友(2010-10-28):
这个帖子很有意思。
但我的确没想到同步带的精度可以达到0.002,一直以为达到0.02就很难了,伺服+联轴器+同步带轮作直线往复运动。没光栅尺,或者说是半闭环。国产的同步带,精度上没仔细确认过,需要实际跑着测一下才知道。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向高手致敬,谢谢啊

网友(2011-05-20):
看楼上各位大侠所说 , 个人觉得 同步带虽然结合了齿轮与带传动的特点,但是毕竟还是带传动。他的精度肯定不是这么容易保证的! 一般精密的机床都会有闭环的检测来不断纠正位置,这样才能达到高的精度。

网友(2011-07-25):
同步带,想要达到0.002的精度,国产的货,估计不太可能吧?

   那得用多少光栅来反馈补偿啊?

一般机械应用时,肯定同步带是开环传动的,不知道这能达到多少的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大侠讨论,围观中

网友:
我有一皮带传动的机械,精度就差了很多哦,期待高手的指点。

网友(2011-12-19):
看来全部都是高手哈哈学习了

网友(2012-02-15):
学习学习!!对同步带和带轮不懂!

网友:
同步带不知道可以用于无尘车间,链条式一定不行的

网友:
看了前半个帖子,收益匪浅

网友(2012-04-17):
光栅尺要多少钱啊?
我正在被一个同步带问题困扰,单线传动,距离大概1米多一点,起点和终点精度要求有点高,现在达不到,不知怎么改,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
精度还是可以的!但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要看装配的质量。

网友:
各位没搞明白,同步带与带轮是多齿啮合,还可以张紧,可以做到无间隙传动啊!!!

网友(点评):
是的,但还有一个弹性变形问题,所以抛开闭环来谈精度,楼主是这个意思。

网友:
海克斯康的三坐标用的都是同步带,但是有光栅尺反馈控制

网友(2012-07-02):
引用 网友A:
哦!大侠朋友:我是做数控机床的,也用到同步轮、同步带,并且用的很多。  这个没您想像的复杂,您所讨论的 ...

不是这样说!现在的数控车床大多不采用同步带做丝杆的连接!因为皮带磨损后就会出现精度问题!

网友(点评):
他指的是闭环来弥补,当然磨损太过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网友:
我认为0.02比较正常

网友:
我也很困惑啊,其实在要求精确定位的时候,从不敢用过同步带,心里没底

网友B(2014-04-26):
我们现在用的伺服电机带动同步带,没有光栅尺,精度在0.02-0.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用的伺服电机带动同步带,没有光栅尺,精度在0.02-0.05

您好,是不是加上光栅尺的话是不是能够保证更好的精度?

网友:
这个是当然的,还有机械机构的精度要好

网友:
楼主考虑的很深,可以简化一些,先考虑那种带型产生的误差大,这个和带型的截面形状有关,还与带同带轮接触方式有关,圆弧齿比矩形齿好

网友(2014-08-15):
如果要确保精度的话还是硬性定位比较可靠

网友:
个人感觉,同步带精度还是可以的,曾精为了验证这个精度问题,做了一个小实验台,约长300的同步带,往复运动,用百分表打表测量,重复精度0.02以内,为了排除马达精度影响,采用伺服马达直接连接同步带轮的方式。
不过需要提的是,可能很多人没有搞清楚所谓的“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这两个概念,精度:实际值和理论值之间的接近程度,从这方面看的话,同步带轮的圆周误差+同步带的尺寸误差就足以造成最终的精度很差。
再来看“重复定位精度”,指令目标位置到同一目标位置范围的一致程度,如果加上反馈,给马达发指令,实际移动到同一点的重复位置精度就能达到比较高。

网友(2015-08-24):
引用 楼主:
长见识了。一些问题正好趁此机会向您请教。
 c
*************************************** 6 |+ d: ^ F Q
我的一些经验-如何提高同步带传动精度:
1,定位精度有要求是,采用圆弧齿的皮带和带轮( B. I- H E
2,当加速度比较大时,采用钢丝加强的皮带
0 @0 |4 o; O B* `3,如果有条件,提供恒定的跟随张力,可以用弹簧,气缸等
4,最后的大招,采用双伺服电机驱动。两台伺服电机分别提供传动力和皮带张紧力。

我曾经这么做过,前三条就可以达到+-0.02了, 当然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伺服回原点一次。
第四条是专业理论并且已经被广泛应用的了。

网友(2016-08-05):
都很经典,学习学习

网友(2016-10-01):
自动控制原理中有典型的例子

网友(2017-08-05):
讨论讨论,多学习学习

网友(2025-03-13):
我做过一个双层同步带,测过重复定位精度0.03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