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淬油冷和油淬水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2-01):
水淬油冷和油淬水冷有什么区别?

他们各自适应哪种情况?谢谢

网友(2010-07-29):
水淬油冷,是一些工具钢冷却放置开裂

网友:
水淬油冷是双液淬火的一种,即将加热后的零件首先淬入冷却能力较强的水中,待工件温度降至C曲线鼻温以下接近Ms的温度时, 再将零件淬入冷却能力相对较弱的油中继续冷却,以获得马氏体组织。双液淬火可有效降低零件变形和开裂的倾向。硬度是否降低与水冷时间的控制有关。

网友:
没有油淬水冷这种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