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活塞缓冲套破裂原因分析

楼主(2008-12-01):
下面第一张照片为一个油缸解体后的照片,可以发现油缸活塞缓冲套开裂了(图中红圈)所示。第二、三张照片是进一步检查后,油缸活塞缓冲套的局部放大图,可以发现缓冲套掉了约60°的一块(图中红圈部位,在第三张照片中缺损的一块已经取下)。从两张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缓冲套损坏后不仅造成油缸严重划伤,还导致液压系统污染。请大家分析一下,缓冲套开裂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个油缸如何进行修理?个人认为缓冲套是经过淬火处理,因此可以认为其开裂是由于热处理工艺不当造成的。整个油缸估计要重做了。

网友:
在考虑到材料热处理工艺后,再分析一下这个缸的安装环节,看活塞杆的受力中心与缸体的安装中心的连线与执行机构的主动作中心是否在一个面上,要知道过大的力矩带来的机械损伤是巨大的。当然,这只是提供了一方面的考虑。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贴!顶一下!
很少修理油缸,坏了直接更换!觉得这是设备维护的误区。

网友(2012-11-20):
应该是缓冲套的材料不是很对。一般不会断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