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使HT200铸件的硬度能达到HB220以上?

楼主(2008-12-01):
我们公司目前在采购一批HT200的铸件,壁厚大概40、50mm的样子,甚至更高,我很奇怪,他们怎么能把硬度做的这么高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比方说是抗拉?我们老板太抠门,金相照片都舍不得花钱去做。

网友A:
硬度太高估计会出问题,看金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太高估计会出问题,看金相

我也是这么想的,请问,据你的经验有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1.材质问题
2.浇注温度低
3.浇注后保温不好
猜测哦  参考下哈

网友:
化学成分出了问题,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建议去化验一下,看看金相也可以参考,有没有渗碳体存在,或者珠光体太高。

网友:

铸件的壁厚40~50mm,铸件的表面硬度做到了HB220以上,其实这也容易,制作是采取激冷措施就可以实现了。
对使用的表面有这样高的硬度要求,应该是想要耐磨的。金相组织看到的都是正常的灰铸铁形态,无非是石墨更细更小、珠光体含量很高而已。

网友(2009-04-25):
这个问题我想也很容易达到,例如利用废钢增碳生产灰铁,成份上相同但材质牌号上可能要达到HT250了,那硬度达到HB220以上也不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2009-07-21):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批量的生产灰铁250硬度的220-250.请指教!

网友:
7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
锰0.8以上,加铜,0.4%—0.5%,碳当量3.5%—3.6%,铸件在860℃左右开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增碳是不是有点过高啊?3.5-3.6   如果是日企肯定是不允许的!

网友:
可以加0.6的铜试一下. Cu可以细化晶粒!

网友:
怎么样才能使HT200铸件的硬度能达到HB220以上?壁厚大概40、50mm的样子.不知道铸件的用途,是否要求内外一致?
要想达到HB220以上的硬度.200的化学成分,只有采取合金化措施.铬:0.25-0.35;铜:0.5-0.6;锡:0.04-0.07.

网友:
在材质不变的情况下铸件在860℃左右开箱空冷。

网友(2009-12-31):
太硬内应力太大,不保险,,,,,,,,,,

网友(2011-08-15):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