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CAD画出来的90度看起来少了好多?

楼主(2008-12-01):
为什么我的CAD画出来的90度看起来少了好多??如图,这是那里没有设置好呢?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笔记本或是宽屏的显示器呀!那样的话就很正常,你会发现园也是椭圆。

网友:
是你的错觉,你把标注的角度往外拖动再看看,因为画的线看上去像是波浪线,这个与CAD软件的制作有关系,只能无限接近,就跟画出来的圆看上去像个多边形一样。

楼主:
 落叶,你好,我用的还是用的普度纯平显示器,原来没有看出来,,办公室里的没有这种感觉,

回楼上,,画出来的圆看上去像个多边形一样,这一点可以用视图中的重生成,就可以看到圆形了,

楼主:
现在问题已解决,主要还是我变了显示器的分辨率,,

谢谢落叶社友的间接提醒

网友:
是觉得小于90度吗?把图形旋转90度后看是不是又大于90度?
如是原因有二:
1) 显示分辨率没按屏幕长宽比例设置.
2) 屏幕线性没调好.我是打开CAD画一个圆,再调整显示器至目测是正圆就行了.

网友(2009-04-02):
回复 网友A:

画出来的圆看上去像个多边形一样

如果是刚打开的图,圆弧类的线,大都会显示成折线。这个情况,与显示屏的分辨率无关。删掉再恢复,就正常了。

网友:
难怪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原来是宽屏的原因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显示问题。你输入命令WIEWRES,把数值加大一点。

网友:
显示问题 是错觉  我画齿轮的时候 怎么都感觉2条线不是平行的 结果按平行画出来,和图纸是一样的 是显示的问题

网友:
7楼的方法好另类,
9 c7 ^2 K# p& h其实,输入re或者rea重生成就可以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