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度检测---请教

楼主(2008-12-01):
一块板(两面上磨床加工),标注平行度0.02,怎样检测该零件的平行度才算准确?如果把基准面放在大理石平台,再滑动检测另一面,此时检测的是什么值?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按你的方法检测就是平行度啊

楼主:
平行度不是与基准面比较而言吗
这样检测,基准面不就变成大理石平台了吗
检测的结果应该是该面相对于大理石平台的平行度了(个人意见)

网友:
怎么没高人来回答下也?

个人理解

平行度就是假设基准面是平的

另一面达到要求

只要两个面都在2丝内

就算合格吧

网友:
楼主本来就是一种近似代替的方法,忽略基准面的平面度或者至少平面度要小于平行度,最好是在大理石平台上用等高点支撑,直接放在大理石平台不太好,除非被测板子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行度不是与基准面比较而言吗
这样检测,基准面不就变成大理石平台了吗
检测的结果应该是该面相对于大理石平台的平行度了(个人意见)

体现基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体外作用原则”,
大理石平台表面不就是基准面的“体外作用面”?
所以这个结果是可以的。

网友:
我们这的师傅都是这么检的,虽然个人也表示疑问。
基准面其实不是一个绝对的平面,那么只能取三点确定一个平面,那么与这三点接触的就是大理石平台了。

网友B:
道理上是解释的通的,要是有专业书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道理上是解释的通的,要是有专业书籍就好了

呵呵

网友:
平行度暗含平面度了,加工的时候先找到一个基准面,磨另一面,放在大理石上,另一个面(基准面)给忽略了。夸张的说,工件磨削完,吃刀原因,磨出来两面都是是弓形,和磨出来一边平面,一边是弓形,先弯朝下,后朝上,两种工件放在大理石上就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网友(2010-12-08):
个人认为大理石平台调校平整了,就可以这么检测,当然了,取三点会更精确。

网友:
那个是花岗岩平台,不能让工件在平台上滑

将工件的一面放在平台上,用它做基准,然后用高度规加千分表,测量工件的上表面,这样就能测出平行度了

要是工件无法放在平台上,你需要做个基准块支撑工件,然后放在平台上

如果用三点支撑工件,再测量,得到的只是工件一面的平面度,不是两面的平行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漂亮,分析的很到位,不过取3点支持测平行度,是否可以已经排除你说的那种情况呢?

网友:
你那样检测的是平面度吧
拿千分尺直接测量两个面只要在0.02mm以内不就可以了,我们这就是这么检的

网友:
来看了看,走了。。。
长春机票网提供长春特价机票www.0431jipiao.com买长春特价机票就到长春机票网长白山旅游哪里好长白山旅游www.jlsnjj.com的好玩的长白山旅游首选三江旅行社找肉牛养殖场到本基地肉牛养殖场www.rouniu558.com肉牛养殖场的消毒肉牛养殖www.rouniu558.com肉牛养殖带来的经济效益黄牛养殖基地吉林省伊通改良基地黄牛养殖基地www.rouniu558.com出售西门塔尔肉牛www.rouniu558.com西门塔尔肉牛肉质好,出栏吉林黄牛www.rouniu558.com吉林黄牛肉质鲜,有咨询东北肉牛价格www.rouniu558.com的客户可来电查询,我公司东北肉牛价格合理美孚润滑油的品质美孚润滑油www.jlzhongtian.com是润滑油的精品选择美孚润滑油就找吉林美孚www.jlzhongtian.com最专业的润滑油品牌长春律师咨询长春律师www.baoguansan.com长春律师哪里好快速测硫仪的分类快速测硫仪www.ccshicheng.com的发展自动测硫仪的优点自动测硫仪www.ccshicheng.com的购买自动水分测定仪厂家自动水分测定仪www.ccshicheng.com自动水分测定仪的优缺点自动工业分析仪www.ccshicheng.com的价格自动定硫仪的构造自动定硫仪www.ccshicheng.com等一系列仪器设备就找长春实诚科技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拉伸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高频疲劳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式蠕变持久试验机电子拉伸试验机压剪试验机蠕变持久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液压式万能试验机板材弯曲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苏南洁净空调设备担负着空调净化www.jlsnjj.com的重要空调净化的优点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根骨骨刺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

网友:
按你的方法检测就是平行度啊

网友:
如果只要平行度,用千分尺直接测量工件厚度即可。

网友(2014-09-11):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方法检测就是平行度啊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油压机的精度检测报告啊?(平行度和垂直度),麻烦发我一份啊?我对这方面不懂,谢谢了

网友:
看看平行度的定义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