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浓度的稀释问题

楼主(2008-12-01):
我现在有台外圆磨床的油路故障,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我现在把故障的现象说一下,机械换向阀无法正常换向,而且卡的很紧,需要很大力才能扳动换向导杆。

我在把换向阀拆下来清洗时发现在内动导杆上有稀少的油垢导致无法正常的滑动换向,当把油垢清洗后装上去就可以正常使用,不过当用上两天或停用一天就还是会有卡死的现象出现。我猜想是不是液压油的浓度过高,请问大侠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小弟的问题,用什么东西来改变油的浓度,或这是还有那方面的问题是我这个新手没有考虑到的问题,请字典一下

网友:
在设备管理上对用油是很严格的,首先你要重新落实一下你的用油是否对路。如果油是对路的那就是用的时间太长了使轻质成分挥发形成沉积造成油垢。在设备二级保养的内容里有清洗油路清洗各润滑点和过滤油品的内容,执行情况如何?设备管理在油品管理上是要定期化验按质换油的。楼主说的稀释的办法一般是不采用的,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适量加些柴油(这种办法我们是用过的)来应急但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全部清洗后换新油。再说1台机床也没有多少油,建议楼主还是换新油不能因为这不多的油而造成床子的磨损形成更大的损失!

楼主:
老兵大哥:油是在我设备部对该设备的液压油刚换没有两个月时间,按理说在短短两个月时间油的油质不会该变的,而且是按照机床的说明书要求液压油,所以我就搞不懂了他为什么回有油垢产生呢?

网友:
可能的因素有:
1、上次换油时是否和原先的油品一至,清洗干净否。
2、环境情况如粉尘、温度、水汽的影响。

网友:
检测油的成分。
以前我们买到过一批假油,粘度没问题,是用废油勾兑的,结果多台设备直接大修了。

楼主:
谢谢个位大侠的指点,我想可能是我用的油错了,我这两天仔细查了一下资料应该是用N32G型号的油,结果公司采购买的是HL--46的液压油

网友:
使用油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