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震 这个词怎么解释?

楼主(2008-12-02):
轴存在扭震,扭震是什么意思?是扭力么?
另外轴表面的摩擦力很小,存在使轴扭转的力么?

请高人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扭振,轴在传递扭矩的过程中,由于扭矩的值的波动而引起的轴的扭转角度的波动,

由于轴自身有谐振频率,当外界的施振频率与谐振频率接近的时候,引起振幅加大,这种放大作用到达一定的幅度,将引起轴系的破坏,

你第二段话没看懂,发个简图上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我以为扭震是齿轮轴相接触时,在轴表面形成的一个摩擦力,即扭力,现在想想是不对的。
以楼上的说法,扭振是轴扭转角度的波动。
另外我还有点不理解 “轴扭转角度”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对轴施加一个扭矩,不同距离的轴的两个断面绕轴心产生一个偏转,

不知楼上是学机械的玛?

网友:
弹簧片摁一下,它会变形,一放手它会振动。

一根长轴,作用一定扭矩,它会扭转变形,一放手它会像你扭腰一样运动。

这样理解可以了吧?

轴和齿轮传动你是靠摩擦力吗?没有键槽吗?如果有,键就是传递弯矩最终变为对轴的扭矩。

楼主:
没有键槽,我这里想问的轴是齿轮轴,齿轮套在这个轴上,这个齿轮只起到一个传动的作用,齿轮轴上的齿轮与其他齿轮相互啮合。如果齿轮轴产生了扭震,是因为其他齿轮传过来了力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不太清楚,怎么会在齿轮轴上产生了扭矩?
以我的理解,使轴产生扭转的力一般为轴表面的剪切力,那剪切力一定为外套齿轮与齿轮轴间的摩擦力所导致,但是外套齿轮与齿轮轴之间是有润滑的,摩擦力不会很大,那么这个扭矩是咋样产生的呢?

谢谢以上的回答!

网友:
渐开线齿轮啮合中同时存在节圆上的径向、法向力,而且不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一般说到齿轮轴,就是轴在齿上(是一体的),而你又说“齿轮套在这个轴上”,怎么理解?就算套在上面,你以为套着就可以传动了?

2.两齿轮在渐开面一接触,就有力存在了,主动轮把力传给从动轮,这个力对从动轮的轴线产生力矩(或叫弯矩)。

3.你说的对,如果这个齿轮只是空转的话,它不受扭矩。不过你这个齿轮轴难道不接其他机械部件吗?

4.请你说说齿轮是怎么装配的?

网友:
一般原动机是柴油机,是要计算扭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上个图吧,说了半天也不明白你的轴做何用处?
是完全用来支撑齿轮的,还是用来传递力的

网友(2009-04-03):
扭振,轴在传递扭矩的过程中,由于扭矩的值的波动而引起的轴的扭转角度的波动, - P  m1 |0 J5 A( h  F
在内燃机:柴油机 汽油机的曲轴上 都存在扭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