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的最小齿数13~17齿,实际中有用9齿,有何优劣呢

楼主(2008-12-02):
链轮的最小齿数13~17齿,实际中有用9齿,有何优劣呢
谢谢!

网友:
变位齿轮。消除根切。体积减小。

网友:
齒數過少,傳動不均勻性和動載荷增加;當節距增大,功率損失增加,鏈條繞進、 出輪磨損加劇;當節距一定,齒數少,節圓就小,圓周力增加(=2T/D),將加速鏈輪與鏈條的磨損。

网友:
各有优势,看需要取平衡点

网友A(2009-05-22):
主要看取的传动比,6齿 5齿的 我也见过,我是工作于专业链轮制造

网友B(2016-01-06):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取的传动比,6齿 5齿的 我也见过,我是工作于专业链轮制造

你好!我想咨询您一下,我设计的链轮选用的链条为16A-2的双排链,链轮为节距是25.4,链齿数是18个,承受的载荷为拉力约70kN,扭矩约200多Nm,转速200转/分,因为链轮尺寸要求紧凑些,所以我取的齿数比较少,您看我设计的链轮合适不。谢谢!

网友(点评):
你好:从你这些条件看,选择此链轮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咨询您一下,我设计的链轮选用的链条为16A-2的双排链,链轮为节距是25.4,链齿数是18个,承受的 ...

嗯嗯!谢谢您!我以前没设计过链轮,这是第一次,身边也没有人可请教,谢谢您指导!

网友(2016-02-16):
强度够
计算的链条拉力乘工况系数乘安全系数(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