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E设计一个用角钢焊接的架子,哪个模块画方便?

楼主(2008-12-02):
我想用PROE设计一个用角钢焊接的架子,不知用哪个模块画方便。谢谢!

网友:
在零件—钣金下做然后在装配就可以了,应该不难。

网友:
熟悉那个模块就用哪个
当然,草绘肯定不行
可选的是零件,钣金,装配模块

网友:
用零件,装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