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孔翻边---请教

楼主(2008-12-02):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
钢板 1.5厚,冲孔翻边,我想知道根据孔的大小如何确定翻边的大小,希望翻边越多越好
钣金不懂,请帮忙
谢谢!

网友:
你翻边是为了功螺纹吧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比如材料?什么规格的螺纹?用切削丝锥还是挤压丝锥?无法给出你想要的答案

楼主:
谢谢,不是为了螺纹,
钢质的,1.5mm厚阿,焊接用的

网友:
回复一楼

螺 纹        材料厚度t        翻边内孔D1        翻边外孔d2        凸缘高度h        预冲孔直径D0        凸缘圆角半径R
M3        0.8        2.55        3.38        1.6        1.9        0.6
        1                3.25        1.6        2.2        0.5
                        3.38        1.8        1.9
                        3.5        2        2
        1.2                3.38        1.92        2        0.6
                        3.5        2.16        1.5
        1.5                3.5        2.4        1.7        0.75
M4        1        3.35        4.46        2        2.3        0.5
        1.2                4.35        1.92        2.7        0.6
                        4.5        2.16        2.3
                        4.65        2.4        1.5
        1.5                4.46        2.4        2.5        0.75
                        4.65        2.7        1.8
        2                4.56        2.2        2.4        1
M5        1.2        4.25        5.6        2.4        3        0.6
        1.5                5.46        2.4        2.5        0.75
                        5.6        2.7        3
                        5.75        3        2.5
        2                5.53        3.2        2.4        1
                        5.75        3.6        2.7
        2.5                5.75        4        3.1        1.25
M6        1.5        5.1        7.0        3        3.6        0.75
        2                6.7        3.2        4.2        1
                        7.0        3.6        3.6
                        7.3        4        2.5
        2.5                7.0        4        2.8        1.25
                        7.3        4.5        3
        3                7.0        4.8        3.4        1.5

楼主:
谢谢楼上的,虽然我要的不是螺纹的,但是从你的数据里可以看到翻边的高度,还是很有用的

不过还是有些地方看不明白,怎么对正啊?能都把表格传上来?

网友:
先压一个成品,用这个成品再对正

网友:
材料软硬不同,高度都不一样
要想高,就买软材料配小间隙
不要买冷板

网友(2009-04-19):
仅供参考,我也是新手,别人给的

网友:
学习了,刚好是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