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主要构件结构图

楼主(2008-12-02):
船舶各部位名称如图所示。船的前端叫船首(stem);后端叫船尾(stern);船首两侧船壳板弯曲处叫首舷(bow);船尾两侧船壳板弯曲处叫尾舷(quarter);船两边叫船舷(ships side);船舷与船底交接的弯曲部叫舭部(bilge)。

连接船首和船尾的直线叫首尾线(fore and aft line center line,centre line)。首尾线把船体分为左右两半,从船尾向前看,在首尾线右边的叫右舷(starboard side);在首尾线左边的叫左舷(port   side)。与首尾线中点相垂直的方向叫正横(abeam),在左舷的叫左正横;在右舷的叫右正横。

船体水平方向布置的钢板称为甲板,船体被甲板分为上下若干层。最上一层船首尾的统长甲板称上甲板(upper deck)。这层甲板如果所有开口都能封密并保证水密,则这层甲板又可称主甲板(main deck),在丈量时又称为量吨甲板。

少数远洋船舶在主甲板上还有一层贯通船首尾的上甲板,由于其开口不能保证水密,所以只能叫遮蔽甲板(shelter deck)。

主甲板把船分为上下两部分,在主甲板以上的部分统称为上层建筑;主甲板以下部分叫主船体。

在主甲板以下的各层统长甲板,从上到下依次叫二层甲板、三层甲板等等。在主甲板以上均为短段甲板,习惯上是按照该层甲板的舱室名称或用途来命名的。如驾驶台甲板(bridge deck)、救生艇甲板(life-boat deck)、等等

在主船体内,根据需要用横向舱壁分隔成很多大小不同的舱室,这些舱室都按照各自的用途或所在部位而命名,如图1-18所示,从首到尾分别叫首尖舱、锚链舱、货舱、机舱、尾尖舱和压载舱等。在货舱中两层甲板之间所形成的舱间称甲板间舱(tween   deck),也叫二层舱或二层柜。

上层建筑分船楼和甲板室两大类型。所谓船楼是指两侧都延伸至船舷或很接近船舷的上层建筑;甲板室是指两侧不接近舷边的上层建筑。船楼又有首楼(forecastle)、尾楼(poop)和驾驶台(bridge)之分。上层建筑的各舱室一般按舱室用途而命名。

船体的基本结构

            船体由甲板、侧板、底板、龙骨、旁龙骨、龙筋、肋骨、船首柱、船尾柱等构件组成。实际船舶的船体结构是十分复杂的,而舰船模型的船体结构简单。舰船模型船体结构参照下图。

楼主:
船舶主要构件结构图(转载):

龙骨
            龙骨是在船体的基底中央连接船首柱和船尾柱的一个纵向构件。它主要承受船体的纵向弯曲力矩,制作舰船模型时要选择木纹挺直、没有节子的长方形截面松木条制作。
                  旁龙骨
            旁龙骨是在龙骨两侧的纵向构件。它承受部分纵向弯曲力矩,并且提高船体承受外力的强度。舰船的旁龙骨常用长方形截面松木条制作。
                   肋骨 肋骨是船体内的横向构件。它承受横向水压力,保持船体的几何形状。舰船模型的肋骨常用三合板制作。
                   龙筋
            龙筋是船体两侧的纵向构件。它和肋骨一起形成网状结构,以便固定船侧板,并能增大船体的结构强度。舰船模型的龙筋通常也由长方形的松木条制作。
                   船壳板
            船壳板包括船侧板和船底板。船体的几何形状是由船壳板的形状决定的。船体承受的纵向弯曲力、水压力、波浪冲击力等各种外力首先作用在船壳板上。舰船模型的船壳板可以用松木条、松木板拼接粘结而成。
                   舭龙骨
            有些船体还装有舭龙骨,它是装在船侧和船底交界的一种纵向构件。它能减弱船舶在波浪中航行时的摇摆现象。舰船模型的舭龙骨可以用厚0.5~1毫米的铜片或铁片制作。
                   船首柱和船尾柱
            船首柱和船尾柱分别安装在船体的首端和尾部,下面同龙骨连接,它们能增强船体承受波浪冲击力和水压力,还能承受纵向碰撞和螺旋桨工作时的震动。
船舶构造
  船舶是海上运输的工具。船舶虽有大小之分,但其结构的主要部分大同小异。船舶主要由以下部分构成:
  (一)船壳(Shell)
  船壳即船的外壳,是将多块钢板铆钉或电焊结合而成的,包括龙骨翼板、弯曲外板及上舷外板三部分。
  (二)船架(Frame)
  船架是指为支撑船壳所用各种材料的总称,分为纵材和横材两部分。纵材包括龙骨、底骨和边骨;横材包括肋骨、船梁和舱壁。
(三)甲板(Deck)
  甲板是铺在船梁上的钢板,将船体分隔成上、中、下层。大型船甲板数可多至六、七层,其作用是加固船体结构和便于分层配载及装货。
  (四)船舱(Holds and Tanks)
  船舱是指甲板以下的各种用途空间,包括船首舱、船尾舱、货舱、机器舱和锅炉舱等。
  (五)船面建筑(Super Structure)
  船面建筑是指主甲板上面的建筑,供船员工作起居及存放船具,它包括船首房、船尾房及船桥

网友:
长见识了,谢了!

网友:
可惜没考上船舶工业大学

网友(2010-04-23):
真的好强大啊、、、、

网友(2010-08-04):
多谢搂住的无私奉献,哈哈哈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多多支持啊!

网友:
能造航空母舰吗 ...........................

网友(2010-09-27):
很专业,看不懂
学习学习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2011-12-06):
懂了点,还是要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2019-08-20):
感谢分享,请问材质一般是低碳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