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角接触球轴承振动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02):
工作中遇到的,设计工程师咨询:7320轴承,保持架是选用增强尼龙的还是选用铜的,轴承振动相对小?对振动方面要求高,希望选用振动较小的,请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两种轴承的固有频率是一样的,关键看工况,
如果这个轴系的加减速比较频繁,幅度大,铜保的转动惯量大,受到影响诱发振动的可能性大些。
如果这个轴系的加减速比较少,幅度小,铜保的转动惯量大反而成为优势。

具体的精密计算只有找轴承厂家,一般默认两者基本相同。

网友:
铜保持震动小!
尼龙保持器由注塑成形,受模具和成形关系的影响,有着先天不足之处,公差尺寸和外形尺寸以及同心度等相对较大。
铜保持器车削成形,公差尺寸和外形尺寸以及同心度等相对较好。
当然铜保持器制造也要靠工艺和设备来保证,如果工艺和设备差,还是会产生很大震动的。这也是为什么国外大公司不在国内生产保持器的主要原因之一。
建议楼主用酚醛层压布管生产成的保持器,它可以结合两者的优点,而且成本也比较轻。

楼主:
非常感谢,又长知识了!

网友(2009-03-15):
不论是尼龙或是铜的,如果想知道更为详细的参数,可以用ANSYS仿一下,设计时有些参考的价值

网友:
感觉到100内径了~~还是选铜的吧~~
一般我们公司这么大内径的就是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