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内涵的铣床试题

楼主(2008-12-02):
朋友们,开铣床好久了吧,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水平的试题,拿来考考大家,看看你能得多少分。

网友:
感谢楼主的资料
不知道有答案没

楼主:
有答案的,在试题的最后面。

网友:
谢楼主

来得正好

不过我只做过立卧龙门三种铣床

没有专门的铣床书籍

明儿凭经验看能对多少

网友: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
铣削加工通用工艺招聘(广告)1 范围
本守则规定了铣削加工的工艺规则,适用于本厂的铣削加工。
2 铣刀的选择及装夹
2.1 应根据铣削的宽度、深度、选择铣刀的直径,一般铣削的宽度和深度大而深,铣刀直径也应越大。
2.2 应根据工件材料和加工要求选择铣刀的直径,一般铣削塑性材料或粗加工时,选用粗齿铣刀,铣削脆性材料或精加工时,选用中细齿铣刀。
2.3在卧式铣床上装夹铣刀时,在不影响加工的情况下尽量使铣刀靠近主轴,支架靠近铣刀。
2.4 在立式铣床上装夹铣刀时,在不影响铣削的情况下尽量选取用短刀杆。
2.5 铣刀装好后其径向、端面跳动要达到被加工件的精度要求。一般其跳动最越小越好。
3 工件的装夹
3.1 在平口钳上装夹
3.1.1 平口钳在工作台上装夹后,应用百分表找正固定钳口面。使其与机床,工作台运动方向平行和垂直。
3.1.2 工件下面要垫放适当厚度的平行垫铁,夹紧时应使工件紧密地靠在平行垫铁上。
3.1.3 工件高出钳口或伸出钳口两端不能太多,以防铣削时产生振动。
3.2 使用分度头的要求
3.2.1 在分度头装夹工件时,应先锁紧分度头主轴,在紧固工件时,禁止用加力杆施力。
3.2.2 调整好分度头主轴仰角后,应将基座上部四个螺钉拧紧,以免零件移动。
3.2.3 在分度头两顶尖间装夹轴类工件时,应使前后顶尖的中心线重合。
3.2.4 用分度头分度时,手柄上的定位销应慢慢插入分度孔内。手柄摇过位置时,应多退超过的距离。以消除间隙,分度头应避免重击,敲打重要部位,以免影响其精度。
4 铣削加工
4.1 铣削前把机床调整好,应把不用的动动方向锁紧。
4.2 机动快速移动时,靠近工件前应改为正常进给速度,以防刀具和工件撞击。
4.3 用成形铣刀铣削时,为提高刀具的耐用度,铣削用量一般比圆柱形铣刀小25%左右。
4.4 切断工件时,铣刀应尽量靠近夹具,以增加切断时的稳定性。
4.5 顺铣和逆铣的选用
4.5.1 在下列情况下应选用逆铣加工
A)    铣床工作台的丝杆与螺母的间隙较大时;
B)    工件表面有硬质层、积渣或硬度不均匀时;
C)    工件表面凹凸不平较明显时;
D)    工件材料过硬时;
E)    阶梯铣削时;
F)    切削深度较大时。
4.5.2 在下列情况下,应选用顺铣
A)    铣销不易夹牢或薄而长的工件时;
B)    精铣时;
C)    切断胶木、塑料、有机玻璃等材料时。
4.6 应根据工件材料的硬度以及加工要求,合理正确的选择其切削用量,使铣削达到最佳状态。
4.7 硬质合金端铣刀一般使用的切削用量
工件材料    工序    铣削深度    每点进给量    切削速度
钢    粗加工    2-4mm    0.1-0.4mm    50-100mmin
   精加工    0.5-1mm    0.05-0.2mm    60-180mmin
铸铁    粗加工    2-5 mm    0.2-0.4mm    50-80mmin
   精加工    0.5-1 mm    0.05-0.2mm    80-130mmin

网友(2009-10-21):
7# 黄建军

网友(2010-04-28):
谢谢楼主,来的很及时啊,我正需要考考。

网友:
内涵指的是繁体字吧。

网友:
我正在找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为何下不了啊
我不明白

网友:
为什么这都下不了呢,以前都能下啊?

网友(2010-10-03):
高手哟,学习来了。大家好好支持啊

网友(2012-02-11):
太好了,正是我需要的,多谢了

网友(2014-11-29):
我只看到XOXO  OOXX ,别的都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