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服电机轴承损坏原因与更换

楼主(2008-12-02):
我公司前段时间1个月内两台司服电机损坏。拆卸下来后手动转不动,不知道什么原因,送出去维修说是轴承和编码器损坏,需要更换花了3000多个大洋。修好装上不到一个月,同样问题再次出现。这次我们自己进行了拆卸,拆开后发现轴承蛋子已经有一半变成了碎片,买了两个轴承换上只花了不到200块。但是在往回装的时候我发现了问题的原因所在,电机与联轴器连接的地方装配要非常精确。普通电机也许我们上次装配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电机工作时转速达到5000转,所以装配需要十分精确。后经询问设备厂家,这两个地同轴度需要在10私以内才可以,经过耐心调整,问题解决了。在此提供给大家参考,希望大家在以后装电机的时候如果有联轴器请千万小心。

楼主:
第一次发贴,没人顶,自己顶以下先

网友:
上照片看看吧。

同心度不好,还有负载不均匀也可能烧坏轴承。

网友:
0.1的误差,已经不小了。
我装过类似的电机,都要求同轴度找正在0.02左右

网友:
能否详细说明调整方法?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那家的电机。
同轴不好,电机会啸叫的,除非你降增益或设陷波。从性能上看会引起反向间隙大,爬行,定位不准等等问题。想不装好都不行。

网友:
LZ用的是什么设备啊,竟然同轴度0.1mm都行,难怪轴承老坏呢,理论上电机轴与传动轴应该在一条直线上,但考虑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难以达到,通常两者的同轴度误差到0.02mm(也就是2丝)最多了

网友:
同轴度及动平衡均需保证

网友:
以上各位老师说的很好!

网友(2010-11-12):
楼主谢谢提供资料楼主谢谢提供资料楼主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
看了要主的介绍,感觉楼主电机的同心度不应该那么大的

网友(2011-01-13):
有可能是电机轴上的受力太大,缩短了轴承寿命

网友:
回复 网友A:

2丝的同轴度,怎么保证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转配方法,我们做的油泵在装电机的时候老是因为同住度不够而损坏!
版主大大 介绍介绍你的装配方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SKF的激光对中仪呀 那个东西很精确 保证0.02mm的同轴度绝对没问题的  不过价钱有点贵 不过绝对好用 上手也挺快 呵呵 就看你们老总肯不肯花钱啦

网友(2011-02-15):
不知道楼主用 的是什么联轴器,在我们这里对伺服马达用的都是弹性联轴器,所以在精度要求主要是靠加工来保证的,另外,楼主那个马达轴承坏了 最大的可能性是轴承安装的时候没有注意轴向受力

网友:
有的进口的无间联轴器,是软轴,同心度在0.1以内是允许的,硬链接不行,要在0.02以内。估计版主是进口的机床,辛辛那提的我经手过,同轴度大于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