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组技术---请教

楼主(2008-12-03):
那位老师能给介绍这方面的知识呢?
谢谢!

网友:
目前采用的动车不是国产的

网友(2009-02-09):
我国动车技术引进了三个国家的技术,分别是法国的阿尔斯通,德国的西门子,和日本的新干线的车型,按速度可分为200公里和300公里两大类法国的应该是5XXXX开头的,多运行在北方地区,西门子的是3XXXX开头的,新干线的是2XXXX开头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些北方和南方都有,大家在乘坐是可以看看车厢外侧会有标注的而且每辆车的标号可是全国唯一的哦,另外在车厢里两头门上也应有标识,现在这几款车上的很多零部件都实现了国产化了。

网友:
一般说来动车组车厢外标号个位数字小的一般是纯进口的车,但是由于备件替换等原因很多部件已经是国产的了,所以真正纯进口的车已经不是很多了,当然,我们在动车的维护上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有很多是由于维护不及时造成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国人的车问题比较多,小日本的相对耐用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同是亚洲人的原因,我们的动车乘客在坐动车时也有野蛮使用的哦,有一些问题是乘客不看懂使用说明造成的损坏,这和使用者的素质也有很大关系,总言之,乘坐的工具在不断改进,我们也要改进不然动车再好也架不住野蛮的使用哦

网友:
不要胡乱发挥,CRH1全是国产的!!!!!!!!

网友(2009-05-22):
对这方面还真是不了解,谢谢 会说话的小牛 的解说。

网友(2009-08-10):
国产?
是中国制造吧
甚至只是某些部件的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