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卡盘用什么方法修正比较好?

楼主(2008-12-03):
三爪卡盘用什么方法修正比较好?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修正?
我们用的是软爪,安装后都是自车的

网友:
用软爪,安装后自车可用于精密加工

网友:
我们跟3#4#用同样的方法。

网友:
是呀,我司加工也是自车的,以保证精度

网友:
就是自己车一下吧,省时

网友:
有多种方法的。
不同的环境用不一同的方法。
外绷、内压;车锥法,车套法。

网友(2009-01-10):
我跟3#4#用同样的方法。

网友:
也可以用磨头磨

网友:
请问楼上,有磨头磨需要修砂轮吗?请说一下具体方法,我的磨床和车床的装夹方式一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干的工件老是不好。当然磨床要求的公差比车床少多了。

网友(2010-12-17):
自车的,以保证精度,也可以用磨头磨

网友:
感觉楼主要找正的是卡盘?

网友(2011-07-16):
软爪自车,硬爪只能是磨了

网友:
有专用的修爪器,效果不错

网友(2011-08-31):
一般都是自己车的
装夹方式不一样车就不一样

网友:
看你车什么东西,精度高的要车的,不高的用魔头稍微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同意3#4#的说法

网友(2011-10-08):
软爪,安装后自车可用于精密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