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表格模板如何制---请教

楼主(2008-12-03):
请教SOLIDWORKS表格模板如何制

网友(2009-03-31):
SW有表格工具啊。

网友(2011-06-23):
还没有其他的。我想要其他的

网友:
随便打开一个装配工程图,把已有的明细表调出来,什么样的都行, 在这个明细表的基础上去修改你想要的明细表,然后选择你修改完的明细表,另存为sldbomtbt  格式的文件  也就是这个明细表的模板文件

网友:
另存为sldbomtbt  格式的文件  也就是这个明细表的模板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