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工程图尺寸显示---请教

楼主(2008-12-03):
请教各位高手,在用pro/e生成工程图时如何将尺寸显示在二维图上?还有就是投影关系怎么转换?我生成了几次后感觉好像都是按第三角投影,能转成第二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在用pro/e生成工程图时如何将尺寸显示在二维图上?还有就是投影关系怎么转换?我生成了几次后感觉好像都是按第三角投影,能转成第二角吗?

楼主强人,有第二角吗?
建议楼买本proe工程图的书看看,或者本社区也有这方面的教材下载。自己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呵呵
说的急,是第一角投影

网友:
你把位置颠倒一下,就ok了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怎么各颠倒?

网友:
改变一下视图的虚实线,对于一些结构线条处理一下,要不试试这个吧:
修改系统视角的具体方法:在图纸中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属性】命令,打开〖文件属性〗菜单,如图13-11所示。单击菜单【绘图选项】命令,打开〖选项〗窗口,将参数“Projection_type”的值,修改为“first_angle”,单击〖选项〗窗口右下的(添加/更改)按钮即可。

楼主:
谢谢朱朱,我试试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当时是师傅帮我解决的 也没来的及学习在哪里改的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学到一招,不错

网友(2009-03-20):
说得再多不如接本书看看 很快就会明白的

网友:
不要直接按默认的模板投影嘛,可以自己选择模板!

网友:
呵呵。简单的做法是可以左右,上下反方向出图。比如我们一般是 左视图。用右视图出投影图。

网友:
2楼的 答的不错
我这样就做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