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镗刀高手赐招,新手免进。

楼主(2008-12-03):
我们公司有一新产品,是反镗孔,产品外型较大且不规则,只可以在大型号卧式加工中心加工,附件是零件加工示意图,φ101.6,φ98.55孔采用2头反镗加工加工,中间已经加工好另一直径φ107.44十字交叉孔.材料是铸钢件.我们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了,也弄了方案,但实际加工时效果不理想.敬请高手出招!现只考虑加工技术和加工的可能性,不考虑成本.哪位大侠可以提供方案?一起合作也完全可以!

反镗刀具-2004-产品示意图.dwg

网友:
有谁能贴个图吗?家里没装CAD,看不了!

网友:
看过了你的图纸,貌似简单的。
你都做了什么尝试了?什么不理想?
说一下,避免走弯路。

网友:
没看出什么难点
打酱油

网友A:
没有标注精度要求就不好说,不知道里面那两个台阶孔精度要求怎么样?
我猜加工过程是不是发生震动?因为改孔比较深,而且采用反镗,刀具要先进去的话必需要先偏移中心,这样镗杆就不可能做得太粗

网友B:
楼主怎么不说话?

网友C:
你们用什么测量尺寸?特制的卡钳?迷糊中!
我看啊如果工件四周都是加工过的,这个用车床干反倒方便一些,不过啊得普车高手还得会数控,四爪卡盘装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2天我我忙昏了头了,说明一下,我这个分了7把固定尺寸的镗刀来加工,但正如6楼大虾说的,震动厉害。我们现在就是采用的6楼兄的方案,震动很大,直径越大,震动越大!无法正常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标注精度要求就不好说,不知道里面那两个台阶孔精度要求怎么样?
我猜加工过程是不是发生震动?因为改孔比较深,而且采用反镗,刀具要先进去的话必需要先偏移中心,这样镗杆就不可能做得太粗

精度一般,现在我们还未到考虑精度的时候,刀具偏心,正常的切削加工也不可能实现,什么精度也达不到啊!焦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用什么测量尺寸?特制的卡钳?迷糊中!
我看啊如果工件四周都是加工过的,这个用车床干反倒方便一些,不过啊得普车高手还得会数控,四爪卡盘装卡

产品结构复杂,这是一个简图啊!车床好夹的话,我会那么费事上加工中心么?

其他简单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就不讨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不说话?

如果有愿意开发这个刀具的,请电话:021-5445-0413-878,当然了,讨论也可以。

如果这个刀具有结果,我会在社区公布详细的方案。

目前这个刀具被几家大的国际刀具商给我一拖再拖了,我等不起,恐怕也等不出结果。即使有结果,交货期和价格,也无法做啊。。。我们不是给不起高价,我们只愿意给合理的高价,谢谢啊,请高手出招!

网友D:
普通镗床------------把镗杆加长,尾架支承镗杆,浮动镗刀,
                               或者用斜孔螺栓固定刀具,调正刀具伸出长度,来控制尺寸

听说过(没看过)有这种镗杆,刀具可伸缩到镗杆内、外.
液压原件,小孔内有油槽或密封槽,就是用这种镗杆加工的

网友C:
既然车床没法加工,那我就说说卧加的加工方法吧!粗镗用单刃尖刀和单刃切槽刀,单刃尖刀负责大部分的开量,切槽刀负责修整形状,粗镗用2-4把刀。精镗用刀和你们现在用的一样双刃浮镗刀。粗镗加工要用到螺旋进给的宏程序走刀,否则什么刀具恐怕都无法保证加工不震动,甚至啃刀!
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你们用什么工具测量尺寸?

网友:
单边切深要达到16.637mm,标准内径槽刀和其他反镗刀,在不考虑长度的情况下,没有这么大切深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单独去订做,至于振动,选用硬质合金材料等超级防震型的,最好做内冷的,效果更好。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问题解决了吗,是用什么办法搞定的,你说的那几个“国际刀具公司”,给的都是什么样的方案,能说来听听吗?

网友:
还哟至于你说的振动问题,有空你看看BIG的样本,就明白了,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其反镗刀的总长可以达到240mm,对付你要加工的那个孔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补充一些,孔深为240mm,ISCAR最长的刀柄为300mm,可是这不行,肯定抖的很厉害,把这个图纸和你的加工理念告诉厂家,直接做非标。其他不用考虑了。

网友B:
如何合作?
就你的情况,要设计一把“与众不同”的刀具来做。
你现在是用刀具走圆弧插补的动作加工的吗?
刀片的刀尖圆弧多大?线速度是多少?进给量是多大?

网友:
能否设计一把非标的T型铣刀来铣呢?悬伸太长,可以用硬质合金柄,这样刀具不用偏心.只是建议,我对这个也没有成熟的工艺.

网友:
帮楼主贴个图

帮楼主贴个图

网友:
把楼主的cad转图片

把楼主的cad转图片

网友:
过了十几天了,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镗床------------把镗杆加长,尾架支承镗杆,浮动镗刀,
                               或者用斜孔螺栓固定刀具,调正刀具伸出长度,来控制尺寸

听说过(没看过)有这种镗杆,刀具可伸缩到镗杆内、外.
液压原 ...

不能实现数控加工,效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车床没法加工,那我就说说卧加的加工方法吧!粗镗用单刃尖刀和单刃切槽刀,单刃尖刀负责大部分的开量,切槽刀负责修整形状,粗镗用2-4把刀。精镗用刀和你们现在用的一样双刃浮镗刀。粗镗加工要用到螺旋进给的宏程 ...

SORRY!怎么测量我还真不知道呢。

你说的这个工艺我看不明白哦。
粗镗2-4把刀?螺旋进给?我加工也有10个年头了,可否请教你的详细的工艺?你是不是认为刀具切削的时候XY也动,这样就可以分多次切削呢?切刀深度小了震动就小么?这样的刀具肯定好用么?效率怎么样呢?
这个刀具刀杆你认为怎么设计呢?多粗啊?我们现在设计出的刀具是震动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些,孔深为240mm,ISCAR最长的刀柄为300mm,可是这不行,肯定抖的很厉害,把这个图纸和你的加工理念告诉厂家,直接做非标。其他不用考虑了。

大虾, ,你说的很对。
当然是定做非标的,那么,找谁做呢?  你说的方法与我想的很类似啊。BIG做不了这个,我联系过了。假如做的了,送到小日本去,时间,银子,那就听他砍了。。。。,我愿意被你砍,也不愿意让鬼子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合作?
就你的情况,要设计一把“与众不同”的刀具来做。
你现在是用刀具走圆弧插补的动作加工的吗?
刀片的刀尖圆弧多大?线速度是多少?进给量是多大?

我没有用圆弧插补走道,分了7把镗刀来做的,也不行。
刀片换了N种,切削参数也试过很多,还不不行。

合作,我需要从刀具设计制作,到加工出产品(刀具使用指导)全过程。可以报价给我。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能否提供整个零件的全图?保密么?

网友:
是否可考虑刀具做成分体式——刀体(自身带支撑导向结构)先插入预加工孔中,然后刀具切削部分与刀体在直径为107.442mm的孔中完成装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虾, ,你说的很对。
当然是定做非标的,那么,找谁做呢?  你说的方法与我想的很类似啊。BIG做不了这个,我联系过了。假如做的了,送到小日本去,时间,银子,那就听他砍了。。。。,我愿意被你 ...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联系过上海肯纳。
既然你不在乎价格,直接联系有实力的大厂,一切交给他们来做,你自己就轻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联系过上海肯纳。
既然你不在乎价格,直接联系有实力的大厂,一切交给他们来做,你自己就轻松了。

我要的不是轻松,我要的是解决问题,然后提高。
肯纳我还真没联系,山特我有联系,还有瓦尔特什么的,那个交货时间也受不了啊。
不是不在乎价格,是价格高我们也愿意承受,要物有所值。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能否提供整个零件的全图?保密么?

如果实在需要研究图纸,我可以单独发给各位。

但我想,这个图虽然简单,但该反映的到的问题,基本已经有反映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的不是轻松,我要的是解决问题,然后提高。
肯纳我还真没联系,山特我有联系,还有瓦尔特什么的,那个交货时间也受不了啊。
不是不在乎价格,是价格高我们也愿意承受,要物有所值。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你要的是自己知道是如何解决问题的!而这正是老外不想你知道的!
你是正确的,中国要发展,就要你这样的精神!

网友A:
见过一台专机是这么加工的,机械手将多刃刀具从中间孔内伸进去,镗杆从横向孔伸进,接住刀具,然后开始加工。不过这对楼主可能没有太大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是自己知道是如何解决问题的!而这正是老外不想你知道的!
你是正确的,中国要发展,就要你这样的精神!

谢谢鼓励!一起努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一台专机是这么加工的,机械手将多刃刀具从中间孔内伸进去,镗杆从横向孔伸进,接住刀具,然后开始加工。不过这对楼主可能没有太大帮助,

你这个想法是不错,但明显是不太能广泛适用,看来您见到的很多。

网友:
刀具!刀具!刀具改变工艺!

网友H:
三脚猫版主的后半段说得很对.前段时间我同事在柳工见过那种镗刀.是德国床子上用的,效率高得不可思议.就是到加工位置再打开切削刃的.不过是那家生产的,结构什么的就说不上来了,不干这行.

网友B:
可能就用你现在的刀具改一下就能用好了!
没有楼主现在的刀具 图纸,不敢说的太肯定!

网友A:
能不能改进一下设计方案,将零件分成两半加工,再组装起来。自己公司的产品应该比较容易和设计人员沟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改进一下设计方案,将零件分成两半加工,再组装起来。自己公司的产品应该比较容易和设计人员沟通

可能更难加工了!

网友:
找下德国马帕刀具,他们在这方面有专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更难加工了!

怎么会,切成两半分别加工,然后组装起来再加工中间的孔
个人观点,设计也应该追求可制造性,否则成本也忒高了点

网友:
很奇怪设计成这个样子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切成两半分别加工,然后组装起来再加工中间的孔
个人观点,设计也应该追求可制造性,否则成本也忒高了点

这个产品是国外成熟的产品,不可能因为到了国内加工不出来,就。。。。。

你不是怀疑产品设计的问题吧?任何一个系列设计,肯定要经过仔细研究的,这个产品,就是系列,这个形状的,很多,但尺寸不一,这个问题不需要再讨论了,也就是说,零件的设计不可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脚猫版主的后半段说得很对.前段时间我同事在柳工见过那种镗刀.是德国床子上用的,效率高得不可思议.就是到加工位置再打开切削刃的.不过是那家生产的,结构什么的就说不上来了,不干这行.

你说的这种刀具我也见过了,但是国内谁能开发这个刀具呢?

这吧刀,如果我出10万RMB(假设一下),谁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就用你现在的刀具改一下就能用好了!
没有楼主现在的刀具 图纸,不敢说的太肯定!

谁有把握能改呢?我就是呼唤这样的高手出现。。

不是改一下的问题,要该很多,按照这个思路走,需要这个刀杆里面做一个机构。。。,也就是说,刀杆是空芯的。里面有传动机构。。。

这是方法一,我同时还在寻求其他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有把握能改呢?我就是呼唤这样的高手出现。。

不是改一下的问题,要该很多,按照这个思路走,需要这个刀杆里面做一个机构。。。,也就是说,刀杆是空芯的。里面有传动机构。。。

这是方法一,我同时还 ...

刀杆是空心的?那么你的设备支持这个功能吗?据我所知,是要有设备上的一套机构来运行的,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思维闭塞,见谅。
如有这功能,刀具设计方向就是完全不同的了。

网友:
刀杆是空心的?那么你的设备支持这个功能吗?据我所知,是要有设备上的一套机构来运行的,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思维闭塞,见谅。
如有这功能,刀具设计方向就是完全不同的了。

也不一定,mapal的这类镗刀分两种,一种是专机上用的,一种是加工中心上用的,专机上用的就比较好设计了,可以用各种机构来实现,而加工中心上用的镗刀是通过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来驱动的,或者通过轴向的挡块将轴向运动转换为径向运动。
不过镗刀的设计和制造工艺要求很高啊,而且楼主这个工件余量很大,恐怕也不是那么好实现的,

网友:
手头正好有一点mapal刀具的介绍资料,不知道这个论坛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再上传

楼主:
前面2位说的不错,我们现在的加工中心除了Z轴可以运动外,Z轴里面的镗杆也可以数控孔进给,(这个卧式的加工中心其实叫数控镗铣床,是卧式的,带刀库)这个可以转化为径向移动,移动的距离是数控进给,分多次切削,再大的余量也不怕了!

这是其中的一种刀具设计方向,这个刀谁能做呢?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狙击手,你原来的思路是什么?我这里也有一些想法,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B:
那叫 圆弧插补 吧?
我说的是你的设备是否有刀柄电子控制系统?或是否有刀柄中心液压管道(不是内冷管道)?

网友A:
那不叫圆弧插补,应该是主轴带有平旋盘的结构,就是类似早期卧式镗床的主轴平旋盘结构,主轴可以一边旋转,一边沿着径向移动,可以加工孔内的沟槽。
机床有这种功能就很方便啊,普通镗杆就可以加工这个零件了啊,就是效率比较低一点,要分多次加工。
好一点的话就用合金镗杆或减震镗杆

网友H:
楼上的大侠.
不是说要传样本来吗?等好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叫 圆弧插补 吧?
我说的是你的设备是否有刀柄电子控制系统?或是否有刀柄中心液压管道(不是内冷管道)?

刀柄电子控制系统?没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叫圆弧插补,应该是主轴带有平旋盘的结构,就是类似早期卧式镗床的主轴平旋盘结构,主轴可以一边旋转,一边沿着径向移动,可以加工孔内的沟槽。
机床有这种功能就很方便啊,普通镗杆就可以加工这个零件了啊,就 ...

不带平旋盘的,但镗杆可以申出来的。

你说的合金刀杆是硬质合金吗?那么,连接部分用焊接吗?(装刀片部分)

减震刀杆是什么结构?你指标准的减震刀杆吗?非标的有吗?

网友:
问问楼主:
鬼子怎么干这活?
相信鬼子不是傻瓜,在力学,材料学的面前谁都越不过去的.
针阀体的内孔磨削,用的就是合金刀杆(带内冷),一小点点玩意儿要1万多块,谁不用试试看,不直接扎刀才怪呢.
所以,楼主,既然知道有可行的方案,那先弄来用着.能被国人仿的象的东西不可能卖天价,除非仿的成本比人家的天价还高.

网友:
忘记问了,楼主的通过刀杆的孔直径有多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刀杆是硬质合金的,因为硬质合金的弹性模量大概是钢材3倍,抗震性较好
刀杆和刀头是焊接的
减震刀杆内部带阻尼减震,具体可以看看刀具厂家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大侠.
不是说要传样本来吗?等好几天了.

mapal资料

Actuating Tools.part1.rar

Actuating Tools.part2.rar

Actuating Tools.part3.rar

Actuating Tools.part4.rar

网友:
回 枯藤 :
刀具样本很好!
但就是送给楼主,可能也用不了!
何况至少要几十万一把吧?

楼主:
这里有一篇文字,各位大虾看一下,能否拓展一下思路,当然了,我还寻求其他方案呢。

ITS的CBS ES系列镗头系统

ITS的CBS ES系列镗头(平旋盘)是源于“创新性加工方案” 的高效、可接长的单切削刃CNC镗头系统。

  此种多用途可控镗头(平旋盘)系统(CBS)是为进行重切削而设计制造的,然而其内部的机械结构是如此精密地控制着单切削刀头的伸长和缩回,以至于它只需要一次刀具安装,就可以自动地进行多种复杂精密轮廓的加工。
ITS的CBS ES系列镗头(平旋盘)是源于“创新性加工方案” 的高效、可接长的单切削刃CNC镗头系统。

  此种多用途可控镗头(平旋盘)系统(CBS)是为进行重切削而设计制造的,然而其内部的机械结构是如此精密地控制着单切削刀头的伸长和缩回,以至于它只需要一次刀具安装,就可以自动地进行多种复杂精密轮廓的加工。
CBS ES系列镗头(平旋盘)是专门为要求具有接长功能并对大型工件进行高速向前和向后镗削加工的情况而设计的。

  所以,对于高速加工阀体腔、关闭阀和液压元件来说,它是理想的工具。
TS CBS系列镗头(平旋盘)可被用于任何能够同时提供Z轴和W轴移动的机床,可以用于独立工作的单台机床,也可以用于生产线中的某个加工单元上。

网友:
ITS CBS系列镗头(平旋盘)可被用于任何能够同时提供Z轴和W轴移动的机床,可以用于独立工作的单台机床,也可以用于生产线中的某个加工单元上。

网友(2009-01-14):
类似此图片的方案可行不?

楼主:
这个看上去就不精密。

而且是圆,我是直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