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课程设计-平台印刷机

楼主(2008-12-03):
各位兄弟有的,帮个忙给我传一个!!!谢谢了!
⑴ 总功能要求?
实现将往复直线移动的铅板上凸出的痕迹借助于油墨压印到作圆周运动的滚筒表面的纸上。
⑵ 工作原理
平台印刷机的工作原理及工艺动作分解如图4.1所示。机器由一台电动机驱动。运动由电动机经过减速装置后分成两路,一路经传动机构I带动版台作往复直线移动,另一路经传动机构Ⅱ带动滚筒作回转运动。当版台与滚筒接触时,在纸张上压印出字迹或图形。

2、原始数据和设计要求?
⑴ 要求构思合适的机构方案实现平台印刷机的主运动:版台作往复直线运动,滚筒作连续或间歇运动。
⑵ 为了保证印刷质量,要求在压印过程中,滚筒与版台之间无相对滑动,即在压印区段,滚筒表面点的线速度与版台移动速度相等。
⑶ 为了保证整个印刷幅面上的印痕浓淡一致,要求版台在压印区内的速度变化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应尽可能小)。
⑷ 设计参数为:印刷生产率2000张/小时,版台行程长度730mm,压印区段长度440mm,滚筒直径232mm,电动机功率1.5KW,转速940r/min。
⑸ 要求机构传动性能良好,结构紧凑,制造方便。
3、要求完成的设计工作量
⑴ 本题设计的时间为1.5周。
⑵ 根据功能要求,确定工作原理和绘制系统功能图。
⑶ 按工艺动作过程拟定运动循环图。
⑷ 根据系统功能图绘制功能矩阵表。
⑸ 构思系统运动方案(至少六个以上),进行方案评价,选出较优方案。
⑹ 用解析法对传动机构和执行机构进行运动尺寸设计,或在尺寸给定的条件下进行运动与动力分析。
⑺ 绘制系统机械运动方案简图。
⑻ 编写设计说明书,附源程序和计算结果。

网友A:
机械工程师基础很重要,如果工作了,难道你还要让别人去帮你做设计吗?
我要想着投机取巧,自己踏踏实实的做吧!!!!

网友:
这是个悲剧

你就是一个悲剧哈哈

网友(2009-01-11):
学机械的,你还是塌实点自己做吧~~~

网友(2009-12-27):
你这个做完了吗??能不能给我发一下啊、呵呵。谢谢

网友:
我也正在做课程设计--蜂窝煤成型机。

网友(2014-04-22):
引用 网友A:
机械工程师基础很重要,如果工作了,难道你还要让别人去帮你做设计吗?
我要想着投机取巧,自己踏踏实实的 ...

其实是没得办法的啊,毕设超出了能力范围,时间有限,我也知道踏实上进才是捷径,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