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真的定位不准吗?

楼主(2008-12-03):
我的数控X尺寸来变`  刀架 死杠` `全没毛病` 难道是程序的问题吗 `G1真的定位不准吗?

谢谢!

网友:
什么系统?
如果G1定位不准极有可能是伺服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
变化多大?如果只有几丝,可能是机械间隙造成的,可进行反向间隙补偿。如果很大就要检查系统。

网友:
看看重复定位精度如何?再看看背隙如何?才可以确定是哪儿的问题?快速移动是有响声吗?

网友:
G1是快速移动指令,不是定位指令,精确定位要用定位指令

网友:
我记得G1好象是直线插补,G0才是点定位

网友:
你的问题好难的
根据实际维护情况的经验,可以找到15个以上的问题怀疑点。
请专业的人员,1小时内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网友:
LZ你哪里的,杭州精创数控为你服务

网友:
赞同7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