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电镀

楼主(2008-12-03):
不锈钢电镀

网友(2009-04-19):
正需要 thank you

网友(2010-05-12):
不锈钢的电镀是指什么?为什么不锈钢还要电镀?有什么作用?
3 Y9 h' ]7 P1 M, K; J不知道这个资料里有没有?

网友(2010-07-10):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不锈钢为什么要电镀

网友:
真是很有用,感谢楼主。

网友:
下载 了  应该是份很有用的资料
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0-11-25):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但刚进来威望不够,下不下来,怎么办?

网友:
不锈钢的电镀是指什么?为什么不锈钢还要电镀?有什么作用?

同问

网友:
终于下下来了,但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预镀镍槽液中铁离子浓度不允许超过0.1g/L?如果超过了,会有什么影响?如何来化验测定铁杂质?请有经验的专家予以指教。
因为我正好遇到这样的问题。1mx0.5m的不锈钢薄板预镀镍,由于镀槽长度仅为1m且电机可能存在故障(该件下槽后电流只能达到98A即回零)所以只采用60~90A的电流镀,但是很多情况下会出现小电流密度区发黑发花的问题。取槽液发现有黑色沉淀物(漂在槽液中),过滤槽液后,黑色杂质基本没有了,但镀两天后槽液里又出现。这黑色沉淀物不知是铁杂质还是镍阳极溶解的渣。总之,不正常,不理想。但是预镀镍后再镀白镍没有脱皮的现象,只是发花的现象仍然存在。此板子由于需要焊接,不知道镀后会不会影响焊接?

网友(2019-07-17):
不知道 有没有所需要的

网友(2019-11-08):
想下载看看都不行,穷啊

网友(2019-12-12):
威望没有 望梅止渴